[海信(Hisense)]

楼主(2015-12-24):
关于海信液晶TLM40V68PK冷开机啪啪响和开机
一、适用机型:
MST6M68FQ 机芯:TLM40V68PK/TLM42V67PK/TLM42V68PK 型等同方案机器。
二、故障现象:
近期接个别分公司反馈,海信液晶TLM40V68PK 机器出现冷开机啪啪响和
TLM42V67PK 机器不定时开机自动重启问题。
三、原因分析:
经 分 公 司 验 证 和 分 析 , 海 信 液 晶 TLM40V68PK 机器出现冷开机啪啪响和
TLM42V67PK 机器不定时开机自动重启问题,是由于主芯片MST6M68FQ 的待机电源
5VMst 转VDDC(+1.26V)核电压中纹波成份大(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出),导致主芯片
MST6M68FQ 内核部分工作异常所致。
四、解决方案:
针对海信液晶 TLM40V68PK 机器出现冷开机啪啪响和TLM42V67PK 机器不定时开
机自动重启问题,可采取如下措施进行解决:
将位号C821 电解(型号:CD110-16V-470u-M\C3F5\ROH,SAP 编码:1029032)
进行更换,或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加大C821 的电解容量至1000μF/25V。
附:TLM40V68PK 型(RSAG7.820.1859)主板+1.26V MSTAR 芯片待机供电部分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