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D2270L 烧录

楼主(2015-12-24):
新RTD2270L IC烧录怎么刷不进程序呢?  求大师指点 !!!怎么烧录。。。

网友:
可怜的 新手哇  发主板图片 我看看  2270有好几种方案  大部分是支持线刷的   有种要拆芯片刷的

网友:
主要是看编程器。 2270肯定能在线刷。

网友:
找个师傅学习一下吧,,,也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

网友:
我都是用809在线烧的

网友:
上面有个8脚的芯片的,可以拆下来刷写也可以。

网友:
拆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