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楼主(2015-12-24):
一、适用机型:
MST6i78ZX+MST6M20S 机芯:LED40T28PKV 型机器。
二、故障现象:
近期个别分公司反馈,2010 年5 月左右生产的海信液晶LED40T28PKV 机器(软件
版本:LED40T28PKV_ V0000.01.24B)出现冷开机图异问题,热机后正常。
故障现象1:有的类似花屏、有的是黄屏、有的是开机灰屏(无图像,背光亮),故
障现象几乎每天早晨开机都会出现,开关机后可能会恢复正常,有时需要开关机3~4
次才能正常。
故障现象2:开机伴音正常,遥控、按键换台伴音随频道变化,音量加减正常,从
TV 转换到其它通道均正常,但图像无显示,一直处于绿屏/红屏/花屏/白屏;换台、转换
通道均不能使电视机正常,老化一段时间也不能使电视机正常,只有再次或者多次开关
机才能恢复正常。
附故障现象照片:
图1 绿屏,满屏竖条
图2 花屏
三、原因分析:
海信液晶 LED40T28PKV 型机器出现冷开机花屏问题,原因是由于在-10℃环境下,
MST6M20S 芯片的核心供电(1.26V)部分DC-DC 的滤波电容CA15(330μF/6.3V)出
现质量问题,造成冷开机纹波很大(基本上达到了1.4V 左右),使得电解电容CA15 在
1K 频率下的电容值偏低、损耗较大,导致MST6M20S 芯片工作异常,造成冷开机后无
图像、图像竖线、花屏等故障;在工作一段时间温度上升后,电容容量和损耗恢复一部
分,DC-DC 工作基本正常,从而再次开机后图像正常。
四、解决方案:
针对海信液晶LED40T28PKV 型机器出现冷开机花屏问题,可采取如下措施进行解
决:
更换主板上电解电容CA15:片式电解\RV2-6V331MF80 -R\TP,SAP 编码:106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