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系列不过内存不出集显供电,新通病!~~~

楼主(2015-12-24):
不知道有没有人 说过这个东西  我也不去看了
就当我重复发吧!
没有百分百准确  但是确实遇到过好多片这样的板。

补充内容 (2015-12-25 12:06):
不要问我 什么原理  为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个人和同行伙计 总结出来的。这两个东西可以拆掉不要,它们会引起这些故障,如果修的没有思路了,可以拆掉它们看看 或许有惊喜!

补充内容 (2015-12-25 15:22):
零件上面标注是:3330A

暖。残阳‘’ +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A:
有点位对比一下说啥信号导致就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有这样的问题试下。谢谢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什么芯片呢想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对比一下说啥信号导致就好了

拉低SMB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什么芯片呢想学习下

好像是            管超频的!

网友:
这款这个8脚确实是坏的多

网友:
这个东东坏了会拉低内存238脚电压间而导致内存工作条件不足而导致挡内存

网友C:
拆掉就可以了吗?要不要找个换上呀?

网友:
我就加分收藏,8楼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就可以了吗?要不要找个换上呀?

可以不用补上去

网友:
记下来先~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内存供电咋都不出来 后面也是在论坛看的帖子 说取那个8脚芯片试一下 结果好了。还没搞懂原理。

网友:
两个都是直接拆吗 遇到几块刷完BIOS不行没搞定的

网友:
华硕的主板 没有PDF看原理很麻烦

网友D:
只是这个板号的是这个病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是这个板号的是这个病吗

不指定那个型号 P8H61系列的 都好像有这两个东西  故障有好多种  这两个是其中之一  如果没思路 可以 拆掉它们试试   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指定那个型号 P8H61系列的 都好像有这两个东西  故障有好多种  这两个是其中之一  如果没思路 可以 拆 ...

华硕的吗还是

网友:
不多说了,上面的说的很详细,感谢楼主,加分收藏

网友:
不过内存我修过很多这个板子 就是拆这个芯片

网友:
华硕的这个小八脚芯片,觉得和UP6262芯片类似,挂在SM总线上,用于电压调节,如果它出问题就会导致内存或集显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