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触发后不显示用示波器快速修复

楼主(2015-12-24):
             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平安夜性福!今天早上接到一台联想Y430,版号为LA-4141P,故障是不显示。拆机后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1A,触发后电流上到0.9A后不动了,无跳变。

示波器打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的数据和时钟波形,用单次抓波,触发后数据和时钟瞬间波形都为3.43V的直流电,无波形。全板供电都正常出来了,时钟和复位也正常。看来是不跑马啊。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这时候应该是CPU复位后开始寻址、运行BIOS中的POST自检程序,初始化芯片组和PCI-总线,桥就通过系统管理总线抓取内存,并进行初始化内存,这时应该能测到内存SMBUS波形,测不到有两种可能: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或桥挂了,另外就是BIOS有问题,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维修顺序,决定先刷BIOS,此机只在EC下挂有一个BIOS,刷BIOS后,完美亮机,成功修复。

没下载分了,请大家帮忙加分,谢谢。祝大家平安夜快乐!最后,免费提供此机的图纸和测试正常的BIOS,方便大家使用!再次感谢大家的加分!

网友:
从头到尾都没看见示波器

网友:
水贴。。。郁闷

网友A:
百分百是真的,波形不记得要拍照了。我在内存阻值卡内存管理总线打的波形。结果无波形,只有3.4V的直流波形。为什么说是水贴呢?没必要骗人啊!

网友:
虽然没波形图,但是维修的思路是比较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是真的,波形不记得要拍照了。我在内存阻值卡内存管理总线打的波形。结果无波形,只有3.4V的直流波 ...

另外,刷BIOS时一定要记得看清BIOS型号,此机BIOS型号为25L1605A,我第一次刷时没注意选设备型号只输入25L,结果不亮机,还掉电,我是在准备刷回保存的原版BIOS时,才发现原BIOS居然只有100多K,BIOS应该有2M的,后来在BIOS机上重新选择设备型号才刷好,正常亮机,差点就差不好了。呵呵!

网友:
另外,刷BIOS时一定要记得看清BIOS型号,此机BIOS型号为25L1605A,我第一次刷时没注意选设备型号只输入25L,结果不亮机,还掉电,我是在准备刷回保存的原版BIOS时,才发现原BIOS居然只有100多K,BIOS应该有2M的,后来在BIOS机上重新选择设备型号才刷好,正常亮机,差点就差不好了。呵呵!

网友:
谢谢亲们的下载分,因为客户急着要,忙中忘了拍抓示波器测的波形,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不错继续加油啊,记得以后要教我啊

网友B:
大神我说黄文啊,你开店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说黄文啊,你开店了吗

看到拍亮机照片的反光影像没有?能看到是我在拍照不?呵呵。大家共同努力,共同进步,互相帮助哦!

网友:
刷BIOS这种帖子就没必要发出来了吧?明显是水啊

网友:
单次抓波              没抓到怎么会出来一个直流波形?     不是用下降沿吗?

网友:
没走弯路才是最好的

网友:
这种经常得先刷个BIOS

网友:
写的不错,思路挺清晰的

网友:
楼主很强大,这样也行!!

网友:
结果只有一个,但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
ABCDEFGHIJK

lvjingang -4 禁止灌水

网友C:
虽然是简单问题但是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这机要测试的

网友:
先软后硬  维修的基本顺序  也是避免故障扩大的好习惯

网友:
可以修的不错,桌面跟我一样乱

网友:
看看这精华,必须看看,不跑码,先刷BIOS

网友D:
刷BIOS前面那一通分析感觉很流弊,我不会打内存波形,楼主可以教一下吗?看你回复别人说的是内存阻值卡上面吗?

网友:
分析的不错,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分不好挣啊,刚修的Y430集显的,电流起来后掉到0.6左右,也是BIOS问题,刷完后OK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是真的,波形不记得要拍照了。我在内存阻值卡内存管理总线打的波形。结果无波形,只有3.4V的直流波 ...

楼主问个问题,【迅维】讲不讲软启动的课程,我在课程里没看的呢

网友:
这款我也修到过,症状不一样,我修的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个问题,【迅维】讲不讲软启动的课程,我在课程里没看的呢

讲的,三期会讲到,三期教室外面墙上贴有软启动过程,黄老师也会详细讲寻址和软启动过程,这个很有用,能判断很多问题。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刷BIOS前面那一通分析感觉很流弊,我不会打内存波形,楼主可以教一下吗?看你回复别人说的是内存阻值卡上面 ...

恩,内存阻值卡上有SMSUS总线的数据和时钟测量点,可以测到的。会有下拉的动作波形,用下降沿,1V就可以了,触发电平用0.8V,会打到很漂亮的时间和数据波形————如果工作正常的话。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

网友:
学习了    不愧为精华

网友:
好厉害  技术高深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问题还真是多

网友:
就是BIOS问题,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是简单问题但是还是支持一下

其实,维修这东西,就是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如果一开始就用整高级手段,显得水平多牛,结果不是那问题,还是要回到刷BIOS这看似简单的手段来。刷BIOS看似简单,其实过程也不简单的,要找到好的BIOS,编程器选设备不能错,要细心,我这个也是刷了好几个才正常的,前面几个都是有问题的BIOS,让我浪费了好多下载分,呵呵

网友:
秒杀,太简单了

网友:
虽然故障处理的很简单,但原理分析的相当不错!

网友:
嗯呐。。。现在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让我修 好了一个本子

网友:
又修好了一个笔记本

网友:
刚刚又修好了一个笔记本

网友:
又修好哦一个

网友:
是嘛!我也替你高兴,好东西要共享,维修本本有时没那么复杂的,只是维修前对故障先想一会,然后再动手,会快速直接找到问题。今天又收到一台触发 后0.2掉电的,用示波器抓内存供电波形,发现是过压了保护了,果断换内存滤波电容,5分钟修好,因为不记得拍波形了,所以这个就没发贴了。呵呵

网友:
圣诞快乐

网友:
圣诞快乐!呵呵:

网友:
lz技术过硬啊

网友:
思路清晰,有思想。

网友:
牛B人物啊。。。

网友:
思路清晰,基本功扎实,不错,

网友:
维修思路是怎样的?没怎么看懂

网友:
好像很有道理  修好了就OK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不?

网友:
求个波波啊 不会用

网友:
虽然没波形图,但是维修的思路是比较对头

网友:
没看到示波器,但理论分析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是真的,波形不记得要拍照了。我在内存阻值卡内存管理总线打的波形。结果无波形,只有3.4V的直流波 ...

楼主为什么不用示波器抓BIOS来确定是BIOS问题?

网友:
本帖附件已获取 2 次收益,共计 2 下载分 。最近 10 名下载过的用户"  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多都有

网友:
   是波图。但是细路写的很清楚,

网友:
我草,刷bios、的亮机的都能精华。现在只要发帖就给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内存阻值卡上有SMSUS总线的数据和时钟测量点,可以测到的。会有下拉的动作波形,用下降沿,1V就可以 ...

你的阻值卡在哪里买的,还有啥好的诊断卡给我介绍介绍

网友:
信号一直迷糊 唉

网友:
这种老机器BIOS 是24C08 ???

网友:
看来又是BIOS的问题引起的不跑码啊

网友:
估计楼主是直接刷了个BIOS好了,然后就写了这个帖子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有了也没有用

网友:
就喜欢这个干净利落,到处动过的机器也容易不稳定

网友:
真是第一次见这机器程序坏的

网友:
很经典啊   楼主

网友:
刷个Bois 修好了。还给分。给分的依据试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的,三期会讲到,三期教室外面墙上贴有软启动过程,黄老师也会详细讲寻址和软启动过程,这个很有用,能 ...

谢谢楼主的回答

网友:
牛b呀经验多速度快就是不一样

网友:
学习一下,赞一个。。。

网友:
这个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细心检查,厉害

网友:
额 那好吧 可以理解 来 喝杯水 坐下慢慢看

网友:
这鸡好像是通病

网友:
BIOS没有上传上去

网友:
从头到外都没见到一张示波器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