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关于液晶TLM40V86PK系列机型压敏电阻失效问....pd

楼主(2015-12-24):
关于液晶TLM40V86PK系列机型压敏电阻失效问....pd
一、适用机型:
MST6M68FQ 机芯:TLM40V68PK、TLM42V67PK、TLM42V68PK,TLM42V68PKA 等。
二、故障现象:
十一期间,个别分公司反馈海信液晶TLM40V68PK 系列机型出现按键失灵、不定时出
现菜单、待机后遥控不开机,自动开关机等问题。
三、原因分析:
海信液晶TLM40V68PK 系列机型出现按键失灵、不定时出现菜单、待机后遥控不开机,
自动开关机等问题,原因是起防静电作用的压敏电阻失效引起,正常情况下,压敏电阻
的阻值应为兆欧级,出现问题机器实测压敏电阻阻值变为几KΩ~10KΩ 左右,将信号传
输通道电压拉低,造成故障。
四、解决方案:
针对海信液晶TLM40V68PK 系列机型出现按键失灵、不定时出现菜单、待机后遥控不
开机,自动开关机等问题,可采取如下措施进行解决:
1、使用触摸式按键的机型,例如:TLM40V86PK、TLM42V68PKA 等机型,按如
下方法更改:
(1)去掉位号Z40、Z44、Z30、Z15、Z19 的器件;
(2)R382 处电阻更改为:片式电阻\RC0603JR-07-1K0\TP\ROH,SAP 编码:1026749;
2、使用机械式按键的机型,例如:TLM42V68PK、TLM42V67PK 等机型,按如下
方法更改:
(1)去掉位号Z40、Z44、Z30、Z15、Z19 的器件;
(2)Z40 和Z44 更改为:片式瓷介\CC0603KRX7R9BB103\TP\ROH,SAP 编码:
1026696;
(3)R382 处电阻更改为:片式电阻\RC0603JR-07-1K0\TP\ROH,SAP 编码:1026749。
备注:1、Z40、Z44 易导致按键、菜单类故障现象;
2、Z30 易导致遥控类故障现象;
3、Z15、Z19(挂接在总线上)易导致自动开关机类故障现象。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A:
百度都能搜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都能搜到了。。

不好意思饼哥,我再发一些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