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充电关机充电

楼主(2015-12-24):
开机不充电关机充电
维修案例: 开机不充电关机充电
故障现象:IPAD4开机插USB数据线充电图标显示一会儿就不显示充电图标了,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充不进电。

分析思路:原理图USB充电通道电压在关机和开机状态下电压的变化,关机状态下在C8124处测量有5V,D8100处测量有4.2V, 开机状态下在C8124处测量有5V,D8100处测量只有3.8V

对比发现开机状态下充电电压在D8100处降低了很多,导致此处电压降低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组成BUCK降压电路中的L8112D8100不良,另一种是组成BUCK降压电路中的开关管不良,此处的开关管集成在电源芯片U8100

维修过程先易后难的原则用替换法替换L8112D8100,替换后故障依旧,说明不是L8112D8100的原因,剩下的只有是集成在电源芯片U8100内部的开关管了,照样用替换法替换电源芯片U8100,替换后开机插USB数据线测量D8100处电压有4.2V, 说明是电源芯片U8100的原因导致开机不充电关机充电。

网友A:
替换是零件长得一样就可以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换是零件长得一样就可以替换吗?

零件参数要一致

网友:
好像不是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不错的维修案例,谢谢分享

网友:
说的好!关键这问题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
   哦凝视都很少修平板   学习下   以后说不定遇得到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了解  分还是要加的 学了东西 总要交点学费

网友B:
电池电量在过低的情况下D8100那边的电压是达不到4.2吧

网友:
ipad3在电压过低的时候实测BUCK充电电压只有3.7V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这样修哪有修不好的

网友:
这个确实分析解释的很好,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量在过低的情况下D8100那边的电压是达不到4.2吧

是的,正常开机充电状态下,D8100一端工作电压应该是4.2V左右,本身起到充电稳压保护作用,推测本身稳压值也是在4.2到5V左右。

网友:
厉害楼主 很少修ipad

网友:
这个 不会维修啊

网友:
实地现在IPAD和手机培训多少前学费

网友:
都是人才 什么都想学 但什么都很难入学

网友:
看楼主修感觉修的很轻松,修这台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维修思路非常殊胜

网友:
ipad4 电源超爱坏

网友:
非常感謝主席先生的信息完美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一切都在掌握中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苹果的还真不好搞。

网友:
D8100跟L8112像这种小元件要怎么分有没别的机子通不通用,要是不通用的话这种小元件要去哪里买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啥时能像楼主一样修机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 这么小 你咋汗的

网友:
看了这么下 的就发麻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看楼主修感觉修的很轻松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看似复杂的奇怪的现象,楼主分析之后很明了

网友:
直接从短接Q8123不知道可不可以,楼主怎么没试一下呢,ipad2我修过的,可以就样搞

网友:
点位图和图纸能发下吗??

网友:
为什么开机和关机状态下BUCK电路输出会有区别,tong样的开关管,同样的储能电感 同样的续流二极管,同样的开关管。是因为带负载能力太差吗

网友:
老师分析的非常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