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上(板号R33)上NCP6132B不能用NCP6132A代换

楼主(2015-12-25):
今天修个惠普G4的机子,板号是R33,进水。拿到手上一看,待机有0.2A 的电流。看待机芯片是20=什么样的,查了一下REG3的电压短路,把芯片拆下来就不短路了,看来是这个芯片坏了。
换了一个后,正想通电看看。觉得不保险,还是先测一下,省得还有东西烧了。
果然3.3VALW烧了,对地短路,于是开始烧机,发现是CPU 的供电 芯片NCP6132B烧了,在联想G480上面找了个NCP6132A换上,通电有电流了,
而且电流跳动正常,看样子是正常亮机了,接上屏幕,居然不亮。
测了一下内存的波形,有波, 说明内存过了。测屏幕的EDID的信号,没有波形,看来是 显卡不过。
想了一个下,觉得还是找个原装的芯片试一下, 于是买了个NCP6132B,焊上去,再通电,居然就亮了。
看来在这个HP  G4上,NCP6132B是不能用NCP6132A代换的

网友:
记住了,下次换一样的!

网友A:
芯片我一般都是原型号代换,替换的少

网友:
还好进水 没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我一般都是原型号代换,替换的少

是该原型号代换,但是很多的时候都是没有条件的,客户又要的急。
再加上芯片也是十几块钱一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