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主板每天晚上11:02开始响,持续2分钟,太诡异了!

楼主(2015-12-25):
我的笔记本是神舟z7m,三四天前开始突然就晚上11:02准时主板报警,应该是一长两短,持续两分钟后停止。有一次电脑是关着机的依然响了。我试过BIOS放电,重刷BIOS,重装系统,插拔硬盘都没能解决。电脑运行正常,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百度了很久就算有类似的问题也没找到解决办法,求问大神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实在是诡异。

网友:
打错了,是一长两短,网上说是显卡或者显示器,但是我运行都正常

网友:
关机没通电的情况下也能响?

网友:
遇鬼了哈

网友:
这情况没见过

网友A:
关机不通电也响的话,希望楼主录像一下,说不定可以上新闻联播!

网友:
买个佛像镇住

网友:
电脑也有鬼 ,关机都会响。

网友:
笔记本有电池啊

网友B:
移除适配器后,你的大电池续航能力差,晚上没什么点亮以后,报警让你充电吧

网友:
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除适配器后,你的大电池续航能力差,晚上没什么点亮以后,报警让你充电吧

这不可能,不管开机还是关机都会响,而且每天同一时间一分不差

网友:
我觉得找个法师开坛做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不通电也响的话,希望楼主录像一下,说不定可以上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里是和谐社会,不会放这么诡异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除适配器后,你的大电池续航能力差,晚上没什么点亮以后,报警让你充电吧

应该是定时什么的吧

网友:
把电池电源拆掉看看还响不响。

网友:
难道BIOS里面设置了什么地方有这个功能。。不然就是闹鬼了。。。。请法师吧 哈哈哈哈··

网友:
你每天把220V电断了  肯定不会响

网友:
如果通着电的话有可能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没这么神奇吧,你取下电池在试一下吧。

网友:
不是撞鬼 就是撞桃花女鬼~~兄弟 挺住

网友:
前所未闻,关机也会准时响。
建议楼主不要这电脑了,相当诡异,怪吓人的。

网友:
*脏话*那有鬼 肯定有鬼

网友:
电脑遇见鬼了╮(╯_╰)╭ 这么神奇的事情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中央电视台看看!

网友:
电脑可能被人控制了,要么真的是有鬼中邪了。

网友:
说的跟讲鬼故事一样,好可怕的样子,不接电池和充电器会怎么样?

网友:
应该是遇到灵异事件了,说不定是有女鬼看上你了,到那个点,就来找你了

网友:
你把喇叭拆下来 绝对不会响的,

网友:
都像楼主这样钻研,我们修电脑的就做不下去了

网友:
哥是不是最近很忙 ,出现了幻听。

网友:
不会是你电脑被黑客攻击了,远程控制,唤醒你的电脑

网友:
你遇见鬼了

网友:
建议楼主一把火烧了这机器

网友:
我要哭了,见鬼了啊,今天晚上不插电源看看怎样,电池不可拆

网友C:
你这个问题你自己相信吗?
jdjxk
我自己也感觉见鬼了,可这是事实
详情

网友:
想起来有个电影叫半夜鬼来电吧。可以写个剧本 了

网友:
你是不是忠邪了 敢进去请毛山道士做法

网友:
我就纳闷了,关机不通电也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你自己相信吗?
我自己也感觉见鬼了,可这是事实

网友:
鬼影实录第八集

网友:
這個就奇怪了,又不是13號星期五怎麼會這麼怪

网友:
建议你那到维修档口給别人給你检查下吧     你讲的那么悬    谁給的了建议你啊

网友:
马上又要到时间了,坐等楼主 现身 说情况,,,,

网友:
这个好,放在店里,半夜可以防盗

网友:
太诡异了吧 关机了也能响

网友:
如果关机也能响楼主只能求得道高僧,度了他吧

网友:
楼主还是送维修点检查下 看看   你毕竟不专业  描述的跟见鬼了似得

网友:
关机也响,不会真遇鬼了吧,是不是不是电脑想啊,说不定是电脑旁边的什么东西响呢

网友D:
是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啊?

网友:
O(∩_∩)O哈哈~,真想去看看

网友:
太诡异了,楼主描述的也太邪了吧

网友E:
BIOS恢复出场设置试试把,估计是定时提醒了

网友:
找个节目组怕一期节目就不会响了    灵异事件都这样

网友:
昨天又响了,无能为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啊?

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恢复出场设置试试把,估计是定时提醒了

恢复过了没用,而且BIOS里面找遍了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不通电也响的话,希望楼主录像一下,说不定可以上新闻联播!

上次修一台K2450,拔掉充电器拔掉外置电池还报警,吓死宝宝了,后来拆出来里面全是茶垢,还有一颗内置电池,无语啊。都是大大的锂电池,开始还以为是7.4V那种小电池呢

网友:
你这个关机看看,拔掉电池电源不响就插上电池电源,把时间调到对应的时间提前一点测试看看就知道了,估计是中毒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