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100N无信号维修

楼主(2015-12-25):
三星S22A100N显示器,客户说开机正常,插信号线无反应。。
通电开机,插信号线

无信号,三秒后黑屏。。这个问题大家可能都是刷MCU了,但是这一台不一样。。
拆机,仔细观察,发现VGA头不是很紧,测15,14,12脚,无阻值。。
看VGA脚的焊点,不仔细真看不出来,虚焊了。。

把旁边的线刮开,上锡连线,,通电试机正常。。

网友:
此类显示器 都是遇见刷程序滴

网友:
那这问题的确不多见

网友:
这个问题很特殊,楼主观察仔细,学习了

网友A:
这个问题肯定是插的太用劲了,

网友:
显示器也有这样的高手难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肯定是插的太用劲了,

应该是拨插VGA头时上下左右晃动了。。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一般都刷BIOS   楼主一开始就发现是虚焊了吗  还是刷了BIOS后不行才发现虚焊的、、?

网友:
这机子只有VGA口么,有DVI就可以试下。    楼主观察真仔细,一般都是刷程序先了。呵

网友:
这机子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估计是用户插拔太用力了

网友:
三星这种情况少见啊

网友B:
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吧

是简单,但是如果不细心,可能要走弯路。。。

网友:
我一般看三星这个问题都是刷bios,下次要注意下

网友:
单层板开焊多,但双层开焊的少,,,你这也算是特例了

网友:
楼主秒杀的吧,有没有刷程序

网友:
这个故障 三星的  就是刷程序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