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yg3y贴片是三极管吗

楼主(2015-12-25):
三极管吗用什么来代换!

网友A:
我老实说,这个我看不出来。
有个查询表,但没有查到WY63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实说,这个我看不出来。
有个查询表,但没有查到WY63y的。。。

月饼都不知道那看来比较难判断,不过你如果告诉月饼是什么主板什么位置的贴片,他一准就帮你判断的妥妥的。

网友:
测试不到么

网友:
如果有图纸,可以根据图纸来判断是不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实说,这个我看不出来。
有个查询表,但没有查到WY63y的。。。

那个查询表可否共享下

网友B:
把电路图发来看看用在什么电路,图标是什么样的,就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管,还是双向二极管。

网友:
月饼都没有查到,估计够难查的,可以测量一下,看电路判断一下是什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图发来看看用在什么电路,图标是什么样的,就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管,还是双向二极管。

就是这二个图,我注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一下何机器,何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了,我注明了

网友:
那管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实说,这个我看不出来。
有个查询表,但没有查到WY63y的。。。

是WYG3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