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块显卡花屏!请问如何判断是显存虚焊还是GPU虚焊

楼主(2015-12-25):
收了个二手显卡,表面看很新,结果并不美丽,听我细细道来。今天刚玩GTA5,第一次进游戏是768分辨率,走了几个任务流程,进入设置界面把分辨率调成1080,结果直接黑屏死机,再开机就成花屏了,进不了系统,只能走到欢迎那里就黑屏了。真是气是我了,这个显卡又不能退,所以想问问,显卡花屏如何判断是GPU虚焊还是显存虚焊?如果是GPU虚焊,修好能用多久?为什么会导致GPU虚焊?高手们说说

网友A:
可以通过相关软件来进行测试是显存问题还是GPU问题,如果是显存全报错那基本是GPU空焊了,如果是一两个显存报错,则有可能是GPU也有可能是显存,这个无法绝对判断只能维修才能准确判断。焊GPU好后能用多久,这个无明确的答案,看你用的功耗程度,只能说功耗越大时间越短,就看看视频网页可能也不会出问题。焊GPU后一定要处理好散热才行。GPU功耗大,发热大,时间久了散热不好了再加上大功耗运行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B:
散热不好导致故障,上BGA试试

网友C:
小弟來補充一下好了~
在PCB製程中其中SMD和DIP打件時
須在PCB板上刷上助焊膏與錫膏
再藉由電腦定位(孔位 PAD點位)
將PCB板加熱以至錫膏融化後植上BGA芯片OR元件
之後等PCB板冷卻後所上對應FAN或是COOLER(類似散熱片)
再來是重點了~
在芯片與PCB"夾層"中的錫球
會因為熱漲冷縮(持續性~為什麼?因為芯片會因為需要提高效能而產生高功率高溫造成熱漲冷縮)
當溫度被提高時FAN會根據Sensor挑整FAN功率(轉快OR轉慢)
立即將溫度壓下~(冷縮)
重點-並非所有錫球會"同步"冷縮....(芯片錫球外圍向中心慢慢降溫)
其中不乏某些錫球降溫快 某些降溫慢~此時錫裂(錫球裂開) 冷焊(虛焊)便產生~
因此很容易在開機時看到線條~破圖....不開機....等
所以很多人看到這種問題都會說直接REMOUNT(重植OR上BGA台重焊).....
這是不能說是錯的.....只是上BGA台需要三思~畢竟不小機率會把問題搞得更嚴重~
還是需要按部就班去查修
因為可以開機所以就略過前半段直接說測試軟件這塊
現在顯卡主要芯片廠牌以A&N(ATIorAMD&NVIDIA)牌為主
顧此測試軟件便不一樣(不共用)
A牌有A牌專用
N牌亦同.....
先跑測試看看(爬文)吧

网友D:
供电看看高不高,再看看电容,

网友E:
先查供电。后跑软件。再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相关软件来进行测试是显存问题还是GPU问题,如果是显存全报错那基本是GPU空焊了,如果是一两个显存 ...

多谢大神回复,看来可以准备换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不好导致故障,上BGA试试

散热不错的,平常待机32度,满载60度上下,估计是被人动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來補充一下好了~
在PCB製程中其中SMD和DIP打件時
須在PCB板上刷上助焊膏與錫膏

感谢大神回复,请问A卡有什么测试工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看看高不高,再看看电容,

已经给别人修了,自己不敢动,自己只敢修100来块的卡,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查供电。后跑软件。再上BGA。。

收到!请问A卡有什么测试软件,7870

网友:
已经很久没修过显卡了。

网友:
显卡 是最好修的 也是最难修的。没有图纸

网友:
7870唷~恰巧小弟有~請先找個LINUX環境吧~

网友:
其实我也想知道怎么判断显存坏和显卡坏?有方法吗?

网友:
同求,linux下测试软件

网友:
一般都是散热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