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啊?求解

楼主(2015-12-25):
  我是维修菜鸟,只会点皮毛, 今天碰到一个显示器, 显示器屏幕亮一下就黑屏,拆机后,  电源板外接两个灯管,测试  灯管常亮,  (心中感觉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然后又用外接高压板测试灯管,灯管也常亮,没发现异常,。      心中感觉还是灯管的问题,。就拆屏 换灯管,。    可是,  换完灯管 还是 亮一下就灭。  请问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了啊

网友:
一般是灯管没换好

网友:
改的高压板,保护能力差,灯管轻微漏电测不出来,,如果是灯管问题,过不了多久还会回来的

网友:
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 上的 主控 保护了  重新改一个 四灯的 高压就好了 试试

网友:
外接灯管正常吗

网友:
肯定是板子问题,先检查板吧

网友:
一种是高压线圈不良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换了几根灯管啊,全换了?

网友:
用点灯工具试下灯管 ,好的就剩下高压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从简单的入手,改一个高压板可是简单的多,改好高压板测试一段时间,没事了不就ok了,居然先去换灯管,换灯管是最麻烦的了。

网友:
不怕烧你就去保护,还是该高压板吧

网友:
检查下灯管有没焊好

网友:
重新拆屏检查灯管,楼主装灯管时没有做好漏电防护,所以高压保护了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两头绝缘做得不好。既然不能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问题倒不如拆了屏的时候直接丐LED灯条。一劳永逸。现在的LED灯条又不贵

网友:
你灯管换了还哪样,肯定是高压板了啊

网友:
灯管接的好不好

网友:
灯管亮了一下就灭的话,那就高压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先了解一下灯管测试工具吧,不然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2016-02-02):
用维修电源接灯管测试仪看电流想差不大的话就去保护

网友:
自己不是测完了么 灯管好就剩下高压了

网友:
改一个高压板.

网友:
楼主是用好的灯管在外面能点亮,装进去之后就不行了吗?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了,改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