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 不显示 加焊显卡也不显示 通病是什么,什么修可以显示

楼主(2015-12-25):
华硕x55vd 版本是2.2 不显示 加焊显卡也不显示 通病是什么,什么修可以显示

网友:
楼主这样也太简单了点?

网友:
电流多少,有无过内存。

网友:
这款板载内存容易出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找个专业的地方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送修吧,不是所有机器不显示,都是干了显卡就好的

网友:
新机器显卡基本没修过,南桥还易坏

网友:
。。。。。。。。。跑码没有啊 就知道干显卡怎么行啊

网友:
太简单了吧 起码说一下电流变化啊

网友:
要看电流到内存 还是显卡吧! 这样人家怎么给方向

网友:
楼主专修通病吗?条件都不测很难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