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下有色块,win下正常,但是安装了驱动后就有密密麻麻 ...
dos下有色块,win下正常,但是安装了驱动后就有密密麻麻的横线,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5-12-25):
dos下有色块,win下正常,但是安装了驱动后就有密密麻麻的横线,是什么坏了?
该怎么处理?加焊显存?
横线

网友:
先换根内存试下吧

网友:
哦?这个和内存也有关系?

网友:
不用说,楼主已经把这故障定位在显卡上了。

网友:
烤箱,BGA或热风筒加热试试,

网友:
以前修到过相似故障,索泰的GT610,为一显存不良

网友:
先說個牌子型號吧~找看看有沒有測試程式~跑一下DIAG~
別老是上BGA台~

网友:
这种情况感觉也是难判断是哪的问题,可能是学得不才吧。

网友:
RT9259A 4脚的电压呢
APW7068的供电,输出 反馈 电压
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