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奇葩不充电

楼主(2015-12-25):
联想Y50-70不充电  先接电池再接电源 充电大电流  ,先接电源再接电池充电一切正常 ,隔离保护没问题也换了两边了  充电管芯片业换了   因为充电大短路所以没有考虑软件这一块  来的是2手机机器  BIOS被人刷了

网友A:
充放电管 查查看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B:
呵呵,我也遇到过一台华硕的。电池先插上,电源关掉,插上电源,再把电源打开,这样尼玛会瞬间大电流短路!其他方式开机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遇到过一台华硕的。电池先插上,电源关掉,插上电源,再把电源打开,这样尼玛会瞬间大电流短路 ...

你的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管 查查看是不是击穿了

你没有看帖子

网友:
有没有人修到过这问题啊  在线等待啊   版主 啊   来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A:
我说的是充放电管 你换的是芯片啊!

网友C:
电源口进来的隔离管软击穿可能,换了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充放电管 你换的是芯片啊!

换过了    跟芯片一起换了  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口进来的隔离管软击穿可能,换了再试。

没有击穿 但我也换了2次  如果击穿了根本就不能充电   我这机器先接电源在接电池是能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