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 版本是2.2 不显示 加焊显卡也不显示 通病是什么,什么修可以显示

楼主(2015-12-25):
华硕x55vd 版本是2.2 不显示 加焊显卡也不显示 通病是什么,什么修可以显示

网友:
不显示 就一定要加焊吗? 这说明也太少了点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啊?有没有过内存?如果过了,看看有没有EDID

网友:
这问的 叫人怎么答啊

网友:
看来是个新手楼主 最好~~很多原因都可以不显示的

网友:
看到这样,我只能说换板吧

网友:
换排阻,南桥附近的,IO附近的,换了有惊喜

网友:
说明白一点啊,电流怎么跳的,跳到多少,

网友:
BGA 助焊济放太多了,用热风吹,流出来就好了

网友:
并不是所有 的显卡坏都是虚焊,有的真的是坏掉了,楼主不妨换一个芯片试试,可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还是值得一试的,期待楼主机器修复

网友:
电流跳到多少?加焊显卡一定要注意把握温度.

网友:
液晶 亮一下,又黑了,液晶屏线,重新插,这台修好,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