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A不过内存怎么可以屏蔽内存 高手进

楼主(2015-12-25):
现在是不过内存 触发有一次读取波形  求屏蔽内存的方法  高手请进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的

网友A:
找个点位图看看有没有PCB-ID的电阻 调整一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点位图看看有没有PCB-ID的电阻 调整一下试试吧

原来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点位图看看有没有PCB-ID的电阻 调整一下试试吧

感谢。手上刚好有一台进水内存全烧的现在来试一下。

网友:
好像有人通过刷BIOS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