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鼠标右键失灵的问题

楼主(2015-12-25):
如何解决鼠标右键失灵的问题

  在电脑操作的时候突然发现鼠标右键失灵无法点击了,我还在进行着很重要事情,鼠标右键失灵无疑是很打击我的,后来查阅了资料加上朋友帮助才整理出来了这篇文章,希望也能帮到你们。
  1、要注意的是鼠标右键失灵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如果是在电脑比较繁忙,即CPU占用较高或者磁盘读写较高的时候,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鼠标右键响应的消息没有能够及时的发送出去导致的鼠标右键失灵,你可以等电脑空闲时或者可以尝试优化下电脑系统然后再试试,看看能不能恢复正常。

  2、鼠标用的稍久,或者多次用力拉扯,鼠标里面四根导线有一根或者几根断裂,或者接触不良,这个断点一般在鼠标前方不远,你试验几下即可知道,一边点点击鼠标右键一边按扭导线线,一点点往前走。当然,跟每个人使用习惯有关,常拉或者折的地方好断。这个一般是鼠标硬件故障可以自己拆开来看看有没接触不良的地方,修复一下就好。

  3、硬盘问题,当硬盘有坏道的时候,或者碎片过多。这个或许跟虚拟内存调用硬盘读取,遇到这样情况当然会反应很慢,使用chkdsk命令吧。 清理碎片时候,发现碎片多的文件,挪移到其它盘,整理后挪回来即可,这样即有效又很快,解决办法一般重新启动电脑故障就消失了。

图一如何解决鼠标右键失灵问题

  4、可能跟系统的某些服务有关系,如关于文件系统方面的,造成系统延迟,不少朋友喜欢尽量提高系统速度,禁用了某些鼠标服务造成的,这个需要自己检查下。

图二如何解决鼠标右键失灵问题

  5、有许多网页都屏蔽了鼠标右键,致使我们一按鼠标右键都会没有反应。但在电脑上操作软件正常或者浏览正规网站正常的,其实这种情况是网页使用了屏蔽右键导致的。

  1)先按住鼠标左键,然后将鼠标移动到目标处,点击鼠标右键,一两秒之后,右键菜单就出来了。

  2)单击鼠标右键(不要放开鼠标右键),将鼠标移到警告窗口处,点击鼠标左键,关闭窗口,再将鼠标移回目标处,放开鼠标右键就可以了。

  3)点击网页窗口上方的工具栏,进入Internet选项——安全——自定义级别——设置,找到脚本的设置,即Java小程序脚本、活动脚本和允许通过脚本进行粘贴设置三个脚本,设为禁用。确定后,刷新网页,就可以了。

图三如何解决鼠标右键失灵问题

  以上便是如何解决鼠标右键失灵的问题的内容,希望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以上内容来完成自己的操作。但是提醒朋友们,用完后一定记得要重新将三个脚本设置还原为启用,不然会有些网页显示不正常。

网友:
这是电脑知识的普及么

网友:
看上去是的!

网友:
有些原来还真是不知道啊

网友:
普及的很好!!

网友(2016-02-23):
电脑高级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