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彩电受潮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5-12-25):
创维彩电受潮黑屏怎么办?

  当创维彩电出现电源启动正常,面板按键也正常电视的指示灯也在闪烁的,但是创维彩电突然黑屏的时候这说明可能是电视机的背光板不亮了,驱动背光板的电路出现了问题。现将显示器连接到主机进行开机检查,在靠近电视屏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微暗的图像,这时就能证明电视机A/D驱动板的显示器是正常的。这种时候,电视机黑屏的原因就可能是高压板出现了故障,高压板出现故障一般是保险被烧掉了或者是开关芯片出现问题。

图一创维彩电受潮怎么办

  解决方法:

  高压板的保险被烧掉了需要重新买一个保险换上,如果是开关的芯片出现了问题就要请专员负责维修开关的芯片。

  原因二:

  创维彩电突然黑屏出现的现象是开机时电视机是正常的,但是在显示了创维电视的字之后就没有图像了,出现黑屏的现象,电视机的声音又是正常的,这时就需要检查一下背光板高压逆变器和控制三级管是不是空焊了。

  解决方法:

  背光板高压逆变器和控制三级管空焊一般是厂家在生产的时候铜皮上没有打上锡膏造成原件的脚位和铜皮直接相贴没有进行焊接,我们只需要将它加锡补焊就能将故障排除。

  原因三:

  创维彩电突然黑屏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电视机的电源电路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的出现的现象就是面板的按键没有任何的反应,电视机的指示灯也没有亮。检查电源时先检查电源的电压是不是过低,这时候就可以用电表来进行检测,同时还要检查电源电路的输入级问题,观察是不是12V的电压转换成了5V的电压,这一个问题是导致电源黑屏问题中最为常见的。

  解决方法:

  创维彩电突然黑屏的原因是电压出现了问题,就需要在家准备一个稳压器,保证电视机电源电压的稳定。如果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要将电源电路的输入级进行调整,保证输入电视的电压是正常的。

  以上内容便是创维彩电受潮黑屏怎么办的解决方法了,希望拥有创维彩电的朋友在电视出现此类故障后,能有应急措施。

网友:
售后服务培训的一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