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 AR-256L 使用双面时卡纸

楼主(2015-12-25):
求助:夏普256打印双面时卡纸:在打印的时候,第一面出的时候不卡,在第一面打印完后,纸在第二次进的时候就卡在右边侧面的转印那里了,有一声异响。如图:

网友A:
再查查其它的传感器,,,,

网友B:
把进纸组件拆开清洁下

网友:
是在影印组件上卡吗?

网友C:
清洁一下导纸的地址 看是否有东西 或者不干净  检查离合器是否正常  检查传感器是否过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查查其它的传感器,,,,

传感器已换 一个。觉的不关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进纸组件拆开清洁下

是我发图片那个进纸组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洁一下导纸的地址 看是否有东西 或者不干净  检查离合器是否正常  检查传感器是否过敏

导纸地址,是我发图片那块吗?请教下。离合指那个。盖板传感器已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