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54tqv不开机

楼主(2015-12-25):
一台lg的w2254tqv不开机。5伏电压正常。开关是触摸的。驱动板上3.3伏。1.8伏电压都正常是不是程序坏了
不开机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了

网友:
不开机!!!指示灯亮吗?不亮的刷个程序看看 指示灯正常就查另外啊

网友:
触摸开关时,开关电压有跳变没呢?

网友:
可以试着先写个程序

网友:
可以刷下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