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简单维修 细节决定成败

楼主(2015-12-25):
中午了 发个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帖子  联想G450集成  二修的了 机器我接到手现象是能加电 电流0.8左右不能关机,拆机发现上家加焊过南北桥 刷过BIOS  看来是实在没办法了。  我测量下电压都出来了 内存SPD也有波形只是读了一段 就没有了  这种现象在维修来说 是不太好修  测试下复位电压也都正常 没办法了 就想换个CPU试试 居然亮了 晕 机器CPU供电没有维修过 供电也正常 CPU竟然坏了 此贴虽无技术含量 但是也是一个小经验 ,谢谢。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不能因为上家搞过就忽略一些事项

网友:
G450同期的机子很难很难想到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
上家的,不跑码,也不换个CPU试试,太大意了。

网友:
就这个例子而言,是常识和方向而不是别的因素决定了成败。

网友:
二代的这种CPU坏的非常多,必须备一个测机

网友:
不跑码, 换U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