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65一体机怪异故障维修

楼主(2015-12-25):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一体机 , 故障是暗屏 这是开机电流  为什么说怪异呢,用可调电源试机时 通电一瞬间5A 大电流。 然后掉到0。20  这里按开机 可以开机,只是暗屏   拆开后实测公共点短路 去掉这个电容 OK显示, 这是我第二次修到公共点短路 可以开机只是暗屏的故障 上次是一台,ACER 的笔记本

网友:
这个电路和显示有关系

网友A:
哪个公共点? 19伏的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公共点? 19伏的吗?还是?

保护隔离公共点,此测试点工作电压是19V。

网友:
那个电容是不是屏背光LED供电的

网友(2017-08-20):
用烧机可以烧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