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测到的复位形是这样的

楼主(2015-12-25):
一块V星G31M3Y主板不跑码,时钟正常,CPU复位没有,BIOS没波形,测到PCI和PCIE上的复位波形是持续不断的方波,和我以前测到的复位波形大不一样,我记得应该是高低高吧,不会一直有的,麻烦看一下是什么问题,下面还有不间断的波形哈,只是截不了那么长的图

网友:
复位是下拉动作,但为什么 一直下拉呢

网友:
就是不懂,一起探讨

网友: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不懂

网友:
我也不懂, 表示不清楚

网友:
看不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