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Windows防火墙端口规则设置方法

楼主(2015-12-25):
Win7系统Windows防火墙端口规则设置方法

  Win7系统的防火墙功能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防火墙阻挡外界病毒的入侵,黑客的攻击保证了win7系统的安全运行,而在默认情况下防火墙对不常用端口都是阻止的,如果有些时候我们要设置软件通过某个端口连接而又不想关闭防火墙,我们就需要设置特定的端口通过防火墙而不是阻止,但在Win7系统中开启防火墙之后,会默认把系统的一些端口服务关闭,造成用户操作不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用户可以提前设置好Windows防火墙的端口规则。

设置方法:

  1、点击【开始】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控制面板】项。

Windows防火墙端口(图1)

  2、在弹出的控制面板窗口中,点击【Windows防火墙】。

Windows防火墙端口(图2)

  3、在弹出的窗口左侧中点击【高级设置】,进入高级安全Windows防火墙设置项。

Windows防火墙端口(图3)

  4、要想设置防火墙策略其实主要是针对端口的入站和出站规则进行设置,也就是告诉系统哪个端口可以进入什么样的链接?因此我们要设置入站和出战规则,点击左侧【入站规则】,然后点击右侧【操作】项中的【新建规则】按钮,弹出窗口。

Windows防火墙端口(图4)

  5、选中【端口】点击下一步。

Windows防火墙端口(图5)

  6、选中【TCP】,并选中【特定本地端口】在后面的输入框中输入端口号,点下一步。

Windows防火墙端口(图6)

  7、选中指定的操作为【允许连接】点击下一步。

Windows防火墙端口(图7)

  8、选择规则应用的网络,默认是全部选中的,采用默认即可,点击下一步。

Windows防火墙端口(图8)

  9、为新建的规则起名并做相应的描述,点击完成。

Windows防火墙端口(图9)

  10、此时返回Windows防火墙设置窗口,点击【入站规则】项,可以看到新建的防火墙入站规则,因为网络的连接一般都是双向的所以仅仅设置入站规则是不够的,还需要设置出战规则,继续往下看。

Windows防火墙端口(图10)

  11、出战规则的设置其实和入站规则的设置是一样,点击【出战规则】项,再点击右侧的【新建规则】,在弹出的窗口中重复5-9步骤即可创建出战规则,至此针对一个端口的防火墙规则建立完毕!

Windows防火墙端口(图11)

  Windows防火墙是系统中自带的安全防护软件,很多时候由于防火墙拦截了软件运行用户就手动关闭了防火墙,这样一来给系统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建议用户时时开启Windows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