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不开机 3 5 v不出

楼主(2015-12-25):
具体的电流忘了 ,就是这块主板 就是保护隔离打开了 有19v  就是发现主板3 5v芯片16脚下面有个洞 就是3 5v芯片的19v丢了从附近电容飞线就好了   在论坛也看到过有此例子。

网友:
貌似发错地方了哦

网友A:
是不是待机芯片vin没19v,然后飞线

网友:
这是个通病 3 5v 旁边的电阻发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待机芯片vin没19v,然后飞线

是的 就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B:
是什么没有得到 VCC 还是芯片空焊了或者就是焊盘底部脱焊了吧 具体的您也没有说的太清楚。

网友C:
发霉,这机器通病,几个位置

网友:
这个毛病修得多,有几次是16脚直接烧个洞,换掉51123,再飞线解决!

网友D:
13pin 不上100K  和30k 的电阻    量一下 有没有开启   然后刷EC 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没有得到 VCC 还是芯片空焊了或者就是焊盘底部脱焊了吧 具体的您也没有说的太清楚。

这个主板是前几天我修好的  我用手机拍了照 就是等今天上传的         结果把待机时的故障忘了   就直接从3 5 v芯片开始说起 没有得到19v供电    芯片没有空焊  焊盘底部也没有问题    飞线点亮了 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 明白了吧
我就是发现3  5 芯片旁 有烧穿的小洞 我刮了刮  然后飞线就好了  好了我也就见好就收了   也没做过多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霉,这机器通病,几个位置

显卡 也哎虚焊     其它的就没碰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pin 不上100K  和30k 的电阻    量一下 有没有开启   然后刷EC BIOS

有道理   我懂你的意思 ec 基本条件满足  但是不发开启  就刷ec bios

网友F:
249K电阻要处理一下,也容易腐蚀。

网友:
看到qfn我以前就害怕,以前用针直接两引脚,导致2个相邻的脚大短路烧主板;早期还不会焊接qfn导致查到没修好;都是心里阴影。现在不怕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最典型的毛病就是进水  无待机

网友:
待机芯片的  EN0 开启信号的分压电阻被腐蚀

网友:
还有待机芯片的主供电的电容也被腐蚀

网友:
缺主供电了

网友:
51123主供电有没 EN脚那电二个电阻常坏其次ECBIOS坏

网友:
19伏沒有就接個電源給它

网友:
今天遇到还是b460的 进系统掉电  是cpu供电的铁乌龟 有一个上管 颜色明显不对 更换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249K电阻要处理一下,也容易腐蚀。

上个图 画个圈呀 在哪里?

网友:
飞线修好就可以,钱又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是前几天我修好的  我用手机拍了照 就是等今天上传的         结果把待机时的故障忘了   就直接 ...

哦 是烧坏了哟,明白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之前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修好就很好啊。这个是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