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 3543首发BIOS

楼主(2015-12-25):
机型:DELL 15 3000系例: 15-3543
板号:PWB FX3MC REVA00
ECNPCE285PA0DX
显卡:N16V-GM-B1 4显存)
这机是卖电脑的一同行拿来的,说机子是客户从网上买来的,刚买一个月用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然就开机就不显示,还在一个直滴,滴“的叫响,同行以为内存摔松动了,就给换了一条内存装上去不是一直响个不停,才买一个月还没拆过这么新的机呢,给客户说这是新机不好修,留下来慢慢检测,打发走客户后,心想DELL机如果屏线、显卡有问题就会开机报警,刚好这机摔过心想会不会是屏线摔松呢,重新装下屏线还是一样。后来仔细看下每次开机屏都是很暗变化,直接拆屏重新插下屏排线,开机不响正常显示。

数码相机没电了,用手机拍的虽然不清但能看清板号。

网友:
不错不错,戴尔的机器检测不到屏也会报警,不过只能说运气好,摔一下只是屏线问题,很多就摔掉点

网友:
一鸣 生意这么好啊

网友A(2017-07-29):
是集成的  还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集成的  还是独立显卡的

上面不是写了显卡芯片吗?独显是显存的

网友B(2017-10-05):
这摔一下的电脑都是捡到了,我的这一台可没那么幸运,不好修啊,开机电流一直在0.7,无显,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摔一下的电脑都是捡到了,我的这一台可没那么幸运,不好修啊,开机电流一直在0.7,无显,还没找到问题

你找到问题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台,开机电流0.42,也不报警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不显示,按关机键直接也能关机,bios刷了三个了,没有用。愁着了,除了屏幕开启电压,所有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