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I5“剩蛋”的维修

楼主(2015-12-25):
      各位同行的朋友们圣诞快乐!在这零上几度零下不够的季节里,为了那些个细软还在挨冻的同行们,今天没能带礼物来,就发发今天修的机子吧DELL N5010!希望能给你们带来些许温暖!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N5010是同行送来的,原始故障是:插上恒流源,待机没有就像没通电一样…… 商讨价格后拆机发现主板是换过,南桥的BIOS是刷过的有焊油在上面,其它地方没有动过,在打完各电感阻值无异样后,裸板上电,机子有电流了还触发了,因为没上CPU触发就掉电,心想拆一下就好了,大洋到手了?赶紧把U装上去,亮机了……心里还在打鼓难道就好了,能亮就进系统看看吧,进系统不到两分钟掉电了,然后在也不触发了,3V5V没了,芯片供电有3V的LDO没有,看来3V5V的芯片得换了,看了一下图纸RT8205B,手上没有记得可以用51125代换“图1”换上去好了又进系统,这次不到60秒就出问题了,屏就开始像检测亮点的程序开始运行了,整个屏红色,蓝色,白色,绿色开始变,按开关也没反应了……强行断电,这次也没了3V5V,但是这次+3.3V_RTC_LDO有,看芯片条件够不够,检查发现51125_ENTIP1 开启信号没有追查是由EC发出来的,EC的条件都满足,为啥没有开启信号出来呢?EC坏了?外围电流拉低了?看着图纸想着,眼前一亮GPIO!月饼老师讲过不出3V5V有可能是EC_BIOS问题,它能定义GPIO脚,一边想着一边找着EC_BIOS,难道之前屏出现红红绿绿也是程序错乱导致的吗?找到EC_BIOS时我惊了,EC_BIOS芯片的5,6脚是个什么鬼?“图2”把它从5,6脚用镊子撬出来,原来是个大锡珠卡在了那里,“图3”EC_BIOS 5脚“SI Serial Data Input”(SI串行数据输入),6脚“SCLK Clock Input”(SCLK时钟输入)它俩搞到一起了还能愉快的开机吗……取出锡珠后就顺利开机了,后来用镊子短接5,6脚真的不触发了3V5V也没,确定一下故障才放心的清灰装机测试……

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贴子,这次维修里也没有体现出多高的技术质量在里,所以高手轻拍 最后传上图纸和EC ,南桥的BIOS虽然论坛里有了,下次有人要的时候多个地方下载,节约时间…… 机器是I5的U

DELL N5010 INTEL I5 EC南桥BIOS 图纸.zip

DELL N5010 INTEL I5 EC南桥BIOS 图纸

苏林。 + 1

网友A:
楼主挺细心的,估计就是这个小珠子在搞鬼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给你个赞

网友:
有时候细心也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楼主好样的,点赞

网友B:
所以说看外观能修好百分之六十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挺细心的,估计就是这个小珠子在搞鬼

是的,把它撬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看外观能修好百分之六十机器

是的,,经常会遇到这种引起问题的东西很小,就是不好找

网友:
还是楼主有耐心... 点赞

网友:
这个纯属认为造成的啊。

网友:
有时候细心也能解决很多问题
w

网友:
上家也太不仔细了吧

网友:
这上家也太不小心了吧。

网友:
短接5  6脚是什么意思?小哥

网友:
3  5v没有真跟着bios有关啊?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我有台4030的故障也差不多  晚点研究一下

网友:
有时候心细能修很多奇怪的故障

网友:
这是上家做的手脚吗 ,楼主语言组织的 看的头晕

网友:
锡珠,上家搞的吧?焊完不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