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50ZQP 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25):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 型号 Acer 4250 ZQP
接维修电源试机 电流到0.2掉电  拆开看了一下板号: DAOZQPMB6C0 REV:C
拆机的时候一边拆一边想 掉电问题 可能是存在短路或缺电。会不会又是比较头疼的问题!
拿出板子一看 哦 进水了 。。在触摸板右键 PU10附近 有腐蚀。先用洗板水刷了一阵,
再加热 加焊。在灯光下仔细看。看到一个电阻 上面刀写着105 据经验 应该 为1M的电阻。
用刀片刮两头 刮亮上锡 用万用表一测 还是好的,还能用 重新焊上 板上的断点一堆锡连起来。
上电测试 仍然掉电。再观察 又看到电阻PR119发黑 吹下一看果然焊盘完了,完全坏掉不通。
这个不知多大 到论坛上下了一份图纸 4250_ZQP_RevB_0315 可能不太一样 将就着看看吧。
找到PR119 标着*SHORT_4 是 S5_1.8 和 S3_1.8 的连接 。用线直接连了试试看。

加电测试不掉电了
分析 这个机器的掉电原因比较简单 因为缺少 S3_1.8V 供电引起的
接屏测试 亮机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有时候修笔记本看起来比较难修 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其实也没有想像的那么复杂

网友:
楼主的焊功太粗造了

网友:
不过重点是修好,有技术该加分

网友:
修的不错,理论也分析的不错。

网友:
广达没供电掉电

网友:
进水的吧,这样的腐蚀了

网友:
一般不是飞线才好看吗?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认真看

网友:
DAOZQPMB6C0 REV:C  广达  缺电压和信号会掉电的

网友:
维修还是细心点总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