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掉电

楼主(2015-12-25):
dell  n5110 掉电进系统掉 进PE也掉 掉完之后待机0.15直接再开不开机 把适配器拔了  再插下能开机 还是掉电

网友:
换TPS 51125试一下   你应该掉电过后 0.15  51125 应该发烫的

网友:
嗯。。查一下待机芯片的线性那块是不是有短路的啊

网友:
查下掉电后待机高,摸下哪里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