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升压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12-25):
小方块十脚芯片 上面标的是AMV   N CC 请问大家有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吗?中华屏20寸

网友:
这个无人会知道,,,,可以提供屏型号,看有相同屏的人对照一下

网友:
屏型号写上看有人有一样的没

网友:
记得之前论坛有人发过芝麻管的对应型号的,你可以搜索下

网友A:
请看我的帖子“一台被判死刑的显示器”中有这个型号。自己看吧。一台被判死刑的方正科技显示器(白屏)修复全过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7592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看我的帖子“一台被判死刑的显示器”中有这个型号。自己看吧。一台被判死刑的方正科技显示器(白屏)修复 ...

感谢感谢,积极发言的都是好人,大大的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看我的帖子“一台被判死刑的显示器”中有这个型号。自己看吧。一台被判死刑的方正科技显示器(白屏)修复 ...

就是你那个AMV 代码的小方块芯片,上电巨烫
我这个是AMV   N CC

网友:
烧黑的地方就是IC505 代码AMV N CC 已拆掉,

网友:
没有说清楚

网友:
z这个可能就只有有图纸才知道了

网友:
这个只看丝印代码AMV就可以啦,什么NCC是厂家的生产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