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楼主(2015-12-25):
怎么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一台新电脑,在装系统之前,都要先对硬盘进行分区,C盘是系统盘,有时安装的程序太多,容量不够用,或者C盘容量过多,我们都可以重新调整分区,很多朋友首先想到是用分区软件,其实Windows7系统有自带的分区工具,不需要别的分区软件就能完成。Windows7硬盘分区如何调整呢?下面我们详细介绍Windows7硬盘分区调整大小的操作方法。

  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的方法/步骤:

  1、点击桌面左下角“开始”按钮,右键点击“计算机”,如图:

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图一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管理”,如图:

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图二

  3、在“计算机管理”对话框中,选择“磁盘管理”,如图:

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图三

  4、在对话框的右侧,单击磁盘0(若是第二块硬盘,则是磁盘1,以此类推)中的“未分配”空间,右键选择“新建简单卷”,如图:

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图四

  5、在弹出的“新建简单卷向导”对话框中,点击下一步,如图:

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图五

  6、然后,在新建简单卷向导对话框中,允许用户创建最小空间为8MB,没有空间上限的分区(若有足够的可分配空间),这里的单位为兆字节(MB),用户可以根据磁盘的可分配空间和个人需要进行分配。设置好后,点击下一步。如图:

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图六

网友:
  7、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显示格式化分区页面,要使分区可用,必须将分区进行格式化,在这一步可以对格式化做简单的设置。如图:

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图七

  8、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会显示“新建简单卷向导”的完成页面,将显示用户选择的创建分区的设置,确认无误后,点击“完成”,系统便会为物理磁盘创建分区。如图:

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图八

  9、如果只有一个C盘分区,并且该分区的容量都很大,导致其他可分配的磁盘空间减少,这时可以通过磁盘管理工具中的“压缩”功能来解决问题。

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图九

  10、在磁盘管理界面选中C盘,右键点击选择”压缩卷”,如图:

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图十

  11、在完成检查后会显示“压缩C”对话框,默认情况下,磁盘管理工具会自动在“输入压缩空间量”输入框中填写可用于压缩的最大空间,可以自行更改。设置好要压缩的空间量后,点击“压缩”。如图:

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 图十一

  稍等一会儿,就可以看到压缩后的分区以及压缩后释放出的未分配空间,大小跟输入的压缩空间量相等。

  以上是调整windows7硬盘分区大小的方法介绍,如果你正遇到这种情况,按上述方法试试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你这些都是在后面的硬盘没有数据的情况下操作。有数据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