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50S6 闪黑

楼主(2015-12-25):
机子很老了,上下两根灯管的。  外接高压板试灯管,发现下面那根灯管偏暗,没多想先把两根灯管都换了。
换完之后,外接高压板测试正常。   装回机子,又开始闪黑了。
去保护看看能不能点亮,芯片是BIT3193G 。  查了坛子里的资料,参考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00610-1-1.html 这个帖子。
BIT3193G 14脚过压检测,电压不能超2v,实测1.1v
                 15脚欠压检测,电压不能低于1.3v,实测3v
然后就搞不懂了,吸空15脚,还是闪黑。  14脚接地,还是闪黑。

换了灯管接口的3KV 电容,故障依旧。
外挂灯管测试,发现用两根新灯管就闪黑,用一根旧灯管+一根新灯管就正常。
用一对新灯管和一新一旧灯管,14和15脚的电压无变化。   这就搞不懂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引起保护了。  一下没了思路,求助!

补充内容 (2016-1-15 15:49):
这显示器弄好了,最后发现是驱动板的10V 50UF电容失效了,引起ON/OFF电压波动闪屏。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弄个通用高压板接上去,既然不黑就里面加个通用的高压嘛

网友B:
一新一旧就无问题?你肯定15寸光管是全新无问题的|?另外接通用高压板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新一旧就无问题?你肯定15寸光管是全新无问题的|?另外接通用高压板正常不

外接高压板正常,15寸灯管有好几对。  灯管不可能全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弄个通用高压板接上去,既然不黑就里面加个通用的高压嘛

嘿嘿,换板似乎没啥技术含量。  能修好找出原因才能进步

网友C:
先用可调电源接灯管测试仪看一下各个灯管的电流,还有装在屏里面后电流有无变化,找两根电流一致的再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用可调电源接灯管测试仪看一下各个灯管的电流,还有装在屏里面后电流有无变化,找两根电流一致的再试。

你好,灯管电流怎么测。   手头没有可调电源,测灯管用的是单口高压板。

网友E:
不是灯管问题,你去保护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灯管电流怎么测。   手头没有可调电源,测灯管用的是单口高压板。

没有可调电源就用万用表串在单口高压板的直流供电端测试电流,稍微麻烦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灯管问题,你去保护也没用

多谢指教!   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电压都正常范围的情况下,灯管也正常。  那引起保护的还会有哪部分电路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谢指教!   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电压都正常范围的情况下,灯管也正常。  那引起保护的还会有哪部分电路 ...

你的灯管不是新换的吗,,,

网友:
建议灯管都换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灯管不是新换的吗,,,

是啊,刚按楼上的方法测试了灯管电流。   新灯管的电流都差不多,但换上去不行。   一新一旧才行,而且旧的那根明显感觉亮度比较暗。

网友:
已经换了好几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刚按楼上的方法测试了灯管电流。   新灯管的电流都差不多,但换上去不行。   一新一旧才行,而且旧 ...

那就一新一旧呗,能亮就行了

网友:
这显示器弄好了,是驱动板的一个10V 50UF 电容失效了。   引起ON/OFF信号不稳定。

网友F:
修液晶显示器这东西修多了,看到故障现象就可以大致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修液晶显示器这东西修多了,看到故障现象就可以大致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的要很多经验。不是一两天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的要很多经验。不是一两天的事

那当然了,难道你还想学一两天就可以直接修了

网友:
挺搞的 还能查到主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