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待机 0.03 不开机,一个电容惹的祸

楼主(2015-12-25):
开机0.03 不开机 测量3/5V正常    按开关无反应,这时的思路
1。BIOS   2。EC   3。南桥。
测量BIOS有波形,刷BIOS故障依旧
2。测EC 3VPCU,RTC-VCC 供电正常33脚,
S5_ON 为3.3V 说明EC有动作, RSMRST# 只有1.6V   问题出来了,
这个信号是EC出来的,断开33脚,发现正常3。3V

3。再测南桥,测到+3VRTC  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居然也是1。6V   ,测D7正极,3。3V正常   用二极管档测D7负极,只有68
正常都要在500 左右.明显哪里短路了。
测D7 发现D7损坏,正常用二极管档,D7的正向压降只有0.3V  ,但测出的压降居然是1.5左右,心中暗喜,
料板上拆了个,装上后,居然故障依旧。再测稳压二极管,又坏了。心里想肯定是南桥短路了,过载造成的。

4。接下去直接理所当然的干南桥,把南桥拆下来,正要装上,这个多了个心眼。再用二极管档测+3VRTC 阻值居然发现还是68
这下问题来了,肯定是哪里短路还没有排除。

再看电路,测量,R245,R240,R490,二端对地阻值,很快就可以断定跟这三路没有关系了。现在焦点集中在 C342。C675上
这两个要拆下才能测,拆到C676电路阻值正常了,测量 为600

终于找到短路点,是C675损坏,这时心里想,可能南桥并没有损坏,唉,没办法拆下了只能再换一个装上去了。

开机终于电流上去了,但又发现一个问题,有开机锁,从料板上拆下BIOS装上,开机,还是有锁,
上网搜了下,原来这个密码是存在U49 上边,直接料板上找个装上,一切正常了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这样的贴子,不知文字当中怎么插入图片。图片都放在下边,不是很直观,将就吧

网友A:
没有看懂你在说什么,标题是电容,内容是二级管。。

网友:
楼主修好了就是高手,IBM的修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你在说什么,标题是电容,内容是二级管。。

不好意思,刚才贴子只发了一半,比较匆忙。

网友:
呵呵呵    弱弱的问问    开机锁是一个神马东东?

网友:
密码锁从何处而来的

网友:
没有按照正常的维修流程来检修,连接的电容没去测就去拆桥了,自己给自己找事!

网友:
非常不错 加分

网友:
不错啊。。就是看着有点费劲。。修的不错。。抽时间楼主再好好排一下图片吧。。

网友B:
短路还是烧机大法靠谱,实在烧不出来的再拆。

网友:
S5_ON 有发出的话 跟bios关系不大  就要排除刷bios了 我也替你很蛋疼啊 误拆南桥麻烦还要装回去哦  楼主的思路也是很清晰地  我看懂了

网友:
分要明天给你咯  进天用完了   还有个问题得问下  u49没搞懂啊  你怎么知道那是密码锁?

网友:
密码是换芯片换出来的?

网友: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不拆U49这个芯片,怎么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还是烧机大法靠谱,实在烧不出来的再拆。

你好, 这个烧机很难有结果的,因为阻值量了有68   并不是直接短路,按我的经验一般在10几欧以下比较好烧

网友:
有次我把烧机大法12V6A用在电源上变压器一个劲冒烟

网友:
维修还是按时序来,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好像N年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