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内存供电,没vcc3

楼主(2015-12-25):
技嘉EP43T-S3L,按开关主板灯闪下就灭,cpu和电源风扇动一下就停了,拔了cpu小四针供电,cpu风扇动了就停,电源风扇能长转

拔了cpu四针供电,上图的vcc3也有了,请问大师查cpu场管后,再查什么呢

网友:
风扇还没转就停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是U供电短路了.  先查有没有短路,再按时序来查.

网友:
我是菜鸟来围观的

网友:
拔了 4pin供电 试试

网友:
看看大师都是怎么去解决问题??给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