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无复位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5-12-25):
因为刚开始跟本没想到能修好再发出来,所以图片都是后来拍的,根据记忆写出来的。途中走了不少弯路。。。

刚开始加电,复位灯常亮,根据供电 时钟 复位  发现没内存供电,芯片是FP6321,1脚boot 5v,5脚 vcc 5v  7脚过流检测(开启)1.7V正常,直接换,找了个RT9214,抹点焊膏,风枪吹掉在开机内存1.6V,测量 桥,1.1v,总线1.2v,CPU1.1v,算 -正常,有复位,但是奇怪的是开机复位灯亮快3秒才灭,在开机跑了半个码 D0- -,诊断卡四位数码管只显示两个,(其实被诊断卡误导了,这时时钟都没出)换个CPU,又不跑码,刷了个BIOS(走弯路),老样子,想想还是按时序来,一测时钟发现没有,PCIE A13 A14 电压1.7多,PCI B16 3.3V,明显不正常,再测时钟供电,量周边的贴片电感电容,都有3.3V,,晶振两脚也有压差,时钟是RTM7875T-531,记得上次看贴手机里存的有他的脚位图, 18脚是VTTPWRGD开启脚,测的有3.3V ,于是想换个试试,换了以后开机立马跑码
  到此成功修复。。。。。。。。。。

暖。残阳‘’ +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时钟开启信号管子坏,我掌修到,主板经常性不开机或挑cPu开机,

网友B:
帖子已经重新编辑了,图片全部在一楼

网友:
我天。。。怎么这么乱。。。。斑竹帮我编辑一下把,新手不会发帖,请见谅,鼠标放图片上有我的说明,上传时候没写描述

网友C:
太乱了,图片都不对应

网友:
不会弄啊,两次写到一半没弄了,这次我先在word里写然后复制过来就成这样了

网友D:
时钟芯片坏的我都修不好 找不到配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芯片坏的我都修不好 找不到配件啊

没有料板吗?还是没备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开启信号管子坏,我掌修到,主板经常性不开机或挑cPu开机,

这次这个还是容易点,要是芯片没坏,没有开启信号,估计就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乱了,图片都不对应

前辈你好,我静下来重新把帖子编辑了一下,已经好多了,求加点分

网友E:
查条件先,不然浪费时间

网友F:
这个时钟芯片经常坏

网友:
多多努力才有回报

网友G:
今天修了一个垃圾七彩虹CF-A7-MX 没得1.2v找不到图纸 查PDF 找到开启来自cpu 供电 (估计是PG )换了CPU 供电芯片 1.2出来了  又没始终又找时钟PDF  最后换时钟 RTM880N 好了

网友H:
这个时钟芯片我修过好多个坏的,看来这个东西是习惯性坏要多留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帖子已经重新编辑了,图片全部在一楼

pcie和pci那几个点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啊,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pcie和pci那几个点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啊,新手来学习一下

0.4和1.6伏左右。

网友:
时钟芯片坏的,还遇到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0.4和1.6伏左右。

谢谢指点了。。

网友:
修的还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pcie和pci那几个点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啊,新手来学习一下

PCIE 的A13 A14 脚是时钟测量点  电压0.4V左右,PCI 的B16是 1.6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 的A13 A14 脚是时钟测量点  电压0.4V左右,PCI 的B16是 1.6V左右

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条件先,不然浪费时间

是的,时钟条件查过才判断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时钟芯片经常坏

我经验不多,不过看帖子的确见的很多坏的

网友:
是的呢,感谢斑竹大大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今天修了一个垃圾七彩虹CF-A7-MX 没得1.2v找不到图纸 查PDF 找到开启来自cpu 供电 (估计是PG )换了CPU 供 ...

是CPU供电IC没出PG和时钟芯片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时钟芯片我修过好多个坏的,看来这个东西是习惯性坏要多留意

是的,新手求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响应论坛号召,新手求加分,

网友K:
这个始终芯片坏的多  也修过几次这种问题  不过还是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始终芯片坏的多  也修过几次这种问题  不过还是佩服楼主

是的,应该是通病,不值得佩服的,我没什么技术,只会简单的

网友:
小白会记住楼主的经验的,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CPU供电IC没出PG和时钟芯片坏吗?

嗯是的CPU供电出来 PG没出来

网友:
露珠 经验丰富

网友:
偶尔上来看看,开站有益,不敢灌水....

网友:
思路是很好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能迅速判断2个原件坏的。。赞一个

网友:
说的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啊 。。。

网友:
发现搞维修的屏幕都带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开启信号管子坏,我掌修到,主板经常性不开机或挑cPu开机,

如果能跑线的话,还是可以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