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thinkpad充放电问题小秒

楼主(2015-12-25):
第一台是R400.开机报错0190,而且单用电池不开机.有人说BiOS的问.那为什么电池不开机。充放电芯片MAX8765.测芯片DCIN没有电压.量D39两端都有19V.再量两个个电阻都坏了.DCIN端阻值对地短路,哎,芯片别坏啊,先把C444去掉看看吧!惊喜出现,去掉后阻值恢复正常,补好元件,就这样秒杀了......
第二台.T410适配器开机,电池不开机.而且电池灯是亮的,说明检测到电池了.还是测芯片.这个是59脚 VREGIN20有问题.插上适配器,电压有的,插上电池没有,看图纸是通过d19 f9与电池电压相连的测F9是好的.对地没问题.估计断线 ..直接飞线...OK  也能充了,也能放了..    发帖不易,求加分,没分了,都不敢下载东西了

网友A:
可以。速度够快。第二个确实细心,要我直接就去保护隔离电池旁MOS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速度够快。第二个确实细心,要我直接就去保护隔离电池旁MOS管了

那走弯路了,咱运气好

网友B:
很有意思的文章,有机会多发贴
拜读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有意思的文章,有机会多发贴
拜读 学习了

哪有,,多谢版主加分,分不好挣啊,下东西还要考虑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有,,多谢版主加分,分不好挣啊,下东西还要考虑半天

有好帖子,一周一篇
我帮你快速成长。

网友D:
IBM能做到秒 说明对IBM还是很了解 加上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IBM能做到秒 说明对IBM还是很了解 加上幸运

单位的修的比较多,但是我真的有在查,..维修主要就是要细心.不然很麻烦,谢谢加分,经常看你的贴,不是一个档次啊.啥时候有你一半就行了.

网友E:
ibm其实也没什么难,在11、12年入行会修得比较多,那是第二波ibm的维修潮

网友F:
充放电好像很不好修的,在楼主的描述下看来挺简单,其实是楼主的技术水平达到了某种境界

网友:
引用 网友E:
ibm其实也没什么难,在11、12年入行会修得比较多,那是第二波ibm的维修潮

是啊,但是我入行比较晚,这两台放在别人手里应该也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放电好像很不好修的,在楼主的描述下看来挺简单,其实是楼主的技术水平达到了某种境界

不干桥,显卡我都喜欢修,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