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虚焊引起的掉电

楼主(2015-12-25):
        DELL N5010笔记本,开机电流0.5左右瞬间掉电,然后自动上电又掉电,周而复始。
拆机,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量系统3V .5V电压正常。
为了作进一步检查,去拆下散热组件时,没想到散热组件粘着CPU一起提起来了,

仔细一看,CPU锁紧扣是打开的,由此断定此机为二修机。
不敢大意,上示波器逐级抓取芯片供电电压,
对比内存供电,显卡先掉

对比桥供电,也是显卡先掉

再对比CPU,还是显卡先掉

由此确认掉电是由显卡引起的。
量显卡芯片上各电容没短路,上BGA加焊一下显卡,冷却后试着开机,电流上路上扬2.2,屏幕已显示。

网友:
经验,学习了。 楼主bobo很强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敏捷,文章言简意赅,学到了

网友A:
问下楼主,这个牌子的波波好用吗

txj

网友:
二修机  难不成上家三板斧的功力都没有吗?

网友:
迟早会返修

网友:
用三板斧也能修好

网友:
上家连桥手都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这个牌子的波波好用吗

还算可以,没抓错过。

网友:
虚焊一直都是加电不显,这种掉电的真的很少见啊

网友:
最后一张 CPU电压还没上来 显卡就掉了,感觉这样比没有什么 意思

网友:
会用视频器就是好

网友C:
请教下这是要两个探头同时抓取吧?

txj

网友D:
你他妈是傻逼吧 好好看楼主写的了没 反你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算可以,没抓错过。

楼主请问 1你买的是带电池的吗
                 2波波显示波形的速度咋样

txj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这是要两个探头同时抓取吧?

是的,两个及两个以上同时抓取才能对比,你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
通病,通病通病

网友:
看电流已经是差不多了。修的多了就不需要那么繁琐的步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 1你买的是带电池的吗
                 2波波显示波形的速度咋样

是带电池的儿童玩具,速度一般,好像国产这价格也就这样,试过和泰克低端机无多大差别。

网友:
抓波功夫抓得好啊,好大的波,呵呵

网友:
用示波器找出故障的确很牛。7楼说的返修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用BGA加焊并不保险,植锡也不一定能用多久了。不过现在都没人愿意植锡了。更换芯片更保险些。关键维修费。哎做维修现在不容易了。价格上不去不说。收取的费用也要下降。越来越少人维修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少走弯路

网友:
这都能用示波器看出来,果然高手啊

网友:
果然高手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两个及两个以上同时抓取才能对比,你说的非常正确。

我的示波器只有一个探头,感觉不给力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滴滴滴响,还没遇到过虚焊掉电的以后遇见这款机器掉电会测试显卡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他妈是傻逼吧 好好看楼主写的了没 反你妈

你什么东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
刚修到N4010也是显卡问题导致掉电

网友:
楼主好样的 !!又学了一门技术

网友:
波对比的很明显

网友:
这示波器 运用 炉火纯青

网友E:
显卡本身都不参与供电的调节和控制,不知道楼主这样捉的依据是什么

txj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显卡本身都不参与供电的调节和控制,不知道楼主这样捉的依据是什么

我只是发现,并处理好就行。你这个问题要去问厂家设计者才对。

网友:
今天刚好遇见一台N4030,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两个及两个以上同时抓取才能对比,你说的非常正确。

上两个的也才1000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发现,并处理好就行。你这个问题要去问厂家设计者才对。

也不一定,有些供电BIOS也参与的

网友:
为了研究和求知可以走这过程,生意忙就直接bga即可

网友:
修到过类似的,螺柱断,干上就好了。

网友F:
上家都没干一炮试试

txj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上家都没干一炮试试

不知上家是什么样的维修方式,他要随便干一下,就真没我干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上家是什么样的维修方式,他要随便干一下,就真没我干的了。

修不好就三板斧

网友:
不错  波波果然很好用  可惜不会。。。。。

网友(2017-05-17):
这机器 显卡 上BGA 后 都不稳定

网友:
遇到了 不少掉电的 是显卡 也有桥的

网友:
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很多显卡虚汗都是这问题

网友:
主板检测显卡不过 掉电吧  可以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