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加电

楼主(2015-12-25):
之前插槽坏了,修好后内存正常使用,测得VDDSPD 3.3V, DDR3的.
后来突然就坏了,测得内存不加电, 系统总线3.3V, VDDSPD 0V但是通路, VIT正常,打阻正常.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看VDDSPD是哪个产生的.换相应元件.

网友A:
搞定了, 还行, 测来测去, 就是机箱搞死人.
现在的机箱实在是太反人类的, 那么小个箱放那么大个板, 主板进去还要采用侧入式的. 都怕把主板给刮坏了, 插线更是艰难无比, 上下主板弄得满头大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 还行, 测来测去, 就是机箱搞死人.
现在的机箱实在是太反人类的, 那么小个箱放那么大个板, 主板进 ...

可真是这么回事,见过几个这种东西,设计纯粹就是牲口,各种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