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V470C

楼主(2015-12-25):
故障现象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31,明显的CPU没有供电,拆开主板看到有个铁壳有点黑果断一组换掉,开机一切正常了。5分钟内搞定。

网友:
我的大短,

网友:
运气好,我碰到的都是烧穿板子。

网友:
修到通病心里爽。心里还会不会有点失落?

网友A:
楼主说的铁壳是指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铁壳是指啥呀

这个也不知道  你不是维修的吧

网友:
应该管理芯片一起换了,否则可能再烧的,CPU也危险了。

网友:
大短的连那个8脚的一起换了,运气差的CPU也挂 ,最近修了2台B470连CPU一起挂的

网友:
这样啊,我的没修好哦

网友:
? 没有短昂=    = 爽 我现在都是换一组 怕返修

网友:
通病秒杀了,呵呵!

网友:
我的总是 cpu 也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