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照片还恢复的出来吗?

楼主(2015-12-25):
我有一个硬盘里面有照片,被人拿去装系统了,然后里面照片就没了,后来才发现然后也没去管它,中间又装过几次系统,请问像这样几年钱的照片还恢复的出来吗?

网友:
不说有没有装系统  时间久了  里面储存的电放光了 估计也找不到了  别说你还装了几次系统

网友:
是不是就算恢复的出来难度也是非常的大?

网友A:
只要所做的操作没有覆盖数据,就有可能恢复,和时间没有关系。

网友:
也就是说到时候还要看具体情况,好的我清楚了,谢谢!

网友B:
还有就是像你们在做数据恢复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这个估计有点悬 覆盖的太多

网友:
估计只能恢复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所做的操作没有覆盖数据,就有可能恢复,和时间没有关系。

其实是一个意思,时间越长,可能覆盖的几率也就越大

网友:
首先,这个和时间长短没关系,主要看有没有被覆盖。这个只能是试试。

网友:
不好找 覆盖太厉害

网友:
历史太遥远,难度大

网友(2016-01-24):
用r-studio试一试  记住不要把恢复的数据存到原盘

网友:
找个软件扫描一下就知道了,照片什么的不是很麻烦的事,如果是文档直接放弃

网友:
只要存储照片的空间没有被覆盖,都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B:
也就是说,如果照片在C盘,C盘又被格式化了,那就恢复不出来了是吧!就是数据被覆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如果照片在C盘,C盘又被格式化了,那就恢复不出来了是吧!就是数据被覆盖了!

单是格式化的话,数据是可以恢复出来的;但格式化后又有其它数据写入覆盖的话,原来的数据是恢复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像你们在做数据恢复大概要多少钱?

这种活,您自己应该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
做了几次系统的话 估计很困难了 因为后做的系统会将之前的照片数据覆盖,只要数据没有被覆盖 且硬盘没有受损,就可以完全恢复出来的

网友:
同意4楼,不过指望不大。

网友:
数据恢复还是一门学问,要好好研究

网友(2016-02-23):
很难吧,毕竟那么久了,重复读写多次早覆盖了

网友:
会用winhex就知道 哪些文件被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