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降级Win8/Win7教程详解

楼主(2015-12-25):
Win10降级Win8/Win7教程详解

  Win10正式版在免费升级策略的驱使下许多小伙伴们已经早早升级到了正式版Win10。在很多用户纷纷加入到Windows10之后,难免会有用户因为各种原因需要降级到原来的Windows7/Windows 8.1系统。按照一般思路,若想降级到低版本操作系统,基本上就是“简单粗暴”的格式化重装这一种方式。但在Win10时代,由于大量用户是从Win7/Win8.1升级而来,因此微软为这部分用户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降级选项:系统回退。

  这一次微软还是非常厚道的,为大家提供了降级老板系统的通道,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官方的方法来退回系统。当然这一方法也是有要求的,首先时间限定在升级新系统之后的一个月内(还是蛮充足的),超过期限此方法便不适用了;然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还需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成功升级Win10后如果想反悔的话,之前Win7/Win8.1保留的系统文件夹Windows.old绝对不能删除。因为这是“后悔药”的根本所在,一旦你在一个月内想回退到低版本的Windows,就首先要保证原有操作系统文件实际存在。该文件夹被删除后,也同样只能通过格式化重装的方式来降级Win10了。

具体方法如下(回退Win7/Win8.1操作相同,本文以回退Win7为例):

  1、打开设置→更新和安全→恢复,找到“回退到Windows7(或Windows 8.1)”,点击“开始”。

  2、选择“回退”理由(可多选),然后点击“下一步”继续(以下每一步随时都可以取消“回退”操作)。

  3、仔细阅读注意事项,全过程需要有稳定电源支持,也就是说笔记本和平板电脑需要在接入电源线的状态下进行回退操作,电池模式不被允许;另外,系统还提示了一些关于文件和程序可能受到的影响。了解并采取措施之后,点击“下一步”继续。

  4、对于已经设定登录密码的用户,回退后密码将被恢复,因此你需要知道该密码才能正常登录。确认该消息不会影响到你的使用后,点击“下一步”继续。

  5、需要确认的最后一步,提醒Win7/Win8.1用户可以随时再次升级到Win10。今后免费安装Win10将不再受到“正式版发布1年内”的时间限制,也不受安装方式的限制,纯净安装也将完全免费。

  6、点击“回退到Windows7(或Windows 8.1)”后,系统自动重启,并开始回退过程,该过程耗费时间和原系统软件安装等使用情况有直接关系。回退后的Win7/Win8.1系统仍然保持激活状态。

网友:
这是正版用户的做法吧
盗版用户应该没办法用这种方法
还是改硬盘分区表格式然后自己做个win7吧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