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键盘报错

楼主(2015-12-25):
0210 stuck key键盘报错 换了新的还是一样为什么 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
方法

网友:
先刷刷BIOS试一下,不行就只有查查电路了,祝你成功

网友:
查电路吧,因为你已经换了键盘了,,

网友:
键盘接口到EC查查

网友:
查KBRsT,A20M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