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C求给个思路

楼主(2015-12-25):
神舟K650C板号6-71 w35s0-d04
此机是待机下只有3V,故障是触发后有5V电流上到0.09测量发现公共点电压不正常,MOS管没导通是小电流公共点
按这个去查了下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EC问题想请教大家
附上图纸有高手下载帮忙看下谢谢 神舟K650C板号6-71

网友A:
这机器好新,没接触过。先刷BIOS试试,LOT6_CHG为GPIO定义,EC的AC_IN#是否为低?或者将AC_IN来控制PQ82导通来试试。
看你描述到SUSC#没返回,查一下PWR_BTN#送给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好新,没接触过。先刷BIOS试试,LOT6_CHG为GPIO定义,EC的AC_IN#是否为低?或者将AC_IN来控制PQ82导 ...

AC_IN#已经是为低的了。已经刷过EC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好新,没接触过。先刷BIOS试试,LOT6_CHG为GPIO定义,EC的AC_IN#是否为低?或者将AC_IN来控制PQ82导 ...

PWRBITN已经送到桥里面了。没有大电流公共点只有小电流的公共点桥可以触发工作?

网友A:
单电池时能上电吗?电池和适配器时LOT6_CHG能否为高?

网友:
公共点是怎么个不正常

网友:
Low---Battery remove no charge应该是电池拆除或不充电时就定义为低的,这充电芯片具体怎样一个工作方式要参考芯片参数才清楚。

网友:
mos管抓波,都有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电池时能上电吗?电池和适配器时LOT6_CHG能否为高?

用不用电池LOT6_CHG都一样的

网友A:
OZ8681L是智能充电芯片,内部集成充电上下管,LOT6_CHG只是控制充电,大电流公共点取决于AC_AV同时受EC的PMOSFET_CONTROL控制。既然触发已经有动作了,感觉思路应该放在桥的待机条件上面。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吧啊

网友:
机器是进水的吗还是?看信号还是重点查EC吧

网友:
这么多信号。。。看不懂!一般的都看不懂,何况这么新的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Z8681L是智能充电芯片,内部集成充电上下管,LOT6_CHG只是控制充电,大电流公共点取决于AC_AV同时受EC的PM ...

你说的有道理。我想了下应该是图纸划错了PMOSFET_CONTROL#是EC发出来的不是充电芯片发出去的,应该还是EC的条件问题,桥的条件我已经查过了都正常
明天EC到了我先换个在试下

网友A:
好的,有好消息说一下,修好后多测量一下数据,以后修到这机时有个参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有好消息说一下,修好后多测量一下数据,以后修到这机时有个参照。

嗯嗯上次有两台机子都是桥短路修好我有测试过待机下是有大电流公共点的。就测了个公共点其它的信号我没去测试,哎以后有遇到一定要好好查下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   公共点没有完全导通是正常的    要上电后才导通  可能是EC得到S3电才控制导通公共点 具体没有细研究

网友C:
我手上有一个机子现在是出三伏不出五伏楼主这个有没有五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一个机子现在是出三伏不出五伏楼主这个有没有五伏呀

5v是触发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有好消息说一下,修好后多测量一下数据,以后修到这机时有个参照。

没修好。客户急让他拿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有好消息说一下,修好后多测量一下数据,以后修到这机时有个参照。

换了EC公共点正常了。就是触发不了了。最后研究的头疼不研究了

网友:
谢谢兄弟回信,客户急也没办法的。

网友:
我也感觉EC 有问题 这个 EC 是有程序的  你定的是刷好程序的EC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OZ8681L是智能充电芯片,内部集成充电上下管,LOT6_CHG只是控制充电,大电流公共点取决于AC_AV同时受EC的PM ...

VAC芯片主供电受控于PQ81,PQ82控制信号就是LOT6_CHG,反正我粗粗看了一眼,芯片供电没别的进去了! 连供电都没有 还怎么充电!

网友:
公共电没导通小电流自开启3.3v,供给给EC 桥等待机!此时触发前的所有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不需要大电流公告点也可以触发!  要完全导通公共电!需要关键信号由EC发出的LOT6_CHG,你说有5V,电流能上0.09! 表示应该已经开机了!不然EC不会发出USB_CHARGE_EN开启5V! 测一下桥有没有出SLP_S4 S3! 如果EC有收到,但不出LOT6_CHG就换个EC试试吧! 如果EC有出高电平LOT6_CHG但还是不开启就是小电路的问题!
感觉流程应该是, 通过体二极管流出公告点电压!  6182自开启线性和PWM3V~ EC 桥收到待机电压! 待机完成!  当触发后EC收到PWRBTN或者桥的SLP_S3后,发出LOT6_CHG开启芯片供电,芯片反回TOTAL_CUR给EC,EC收到后才发出SUSB和SUSC! 开启其它电路,完成触发!

网友:
具体的 我没找到8681的芯片手册!不好确认! 但设想的流程应该是这样的! 帮你分析我还花5分下载 太坑爹了!如果有芯片数据手册
还有一种流程解释是  当EC 开启了8681的主供电后 悬空TOTAL_CUR ,由外接24K 自开启芯片! 芯片输出ACAV导通管子分压产生大电流公告点 ACAV过电阻变成PMOSFET_CONTROL#给EC ,通知公共点电压正常!  而TOTAL_CUR作为EC 拉低保护的一个信号,接地后关闭芯片! 或者两者关系反过来,TOTAL_CUR作为开启信号!PMOSFET_CONTROL#作为调控信号! IAC:适配器电流检测正负差的20倍输出,正常时为高电平!具体的关系自己有板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我想了下应该是图纸划错了PMOSFET_CONTROL#是EC发出来的不是充电芯片发出去的,应该还是EC ...

EC完成触发以后发出LOT6_CHG要导通PQ45开启隔离管还怎么控制芯片给电池充放电! 输出方波?并且智能芯片这方式也太傻瓜了一点吧!  应该是有7脚10脚两条数据时钟线连接电池内部! 有它们去判断电池电量和充放电!TOTAL_CUR 有可能是电池电量输出给EC!唉 脑子疼,不想了!你拿板测一下! TOTAL_CUR 没有电池时电压和有电池时的电压! 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