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自动转风扇尼?

楼主(2015-12-25):
为什么尼?清华同方的本子,锋锐k400的笔记本,只要一上电池就自动运转风扇屏幕也不亮,应该从哪里查起尼?

网友:
插电流表呢?

网友:
是自动上电,还是只有风扇转, 动动表啊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开机无显,好像是三合一的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个人客户吗?不是搞维修的吧,建议送修。。。别扩大故障。

网友:
你应该不是专业维修的吧,应该是自动上电不显的故障吧。。

网友:
若不亮屏 风扇转 排除是不是自动触发 风扇转
若没有触发就转 就差下风扇的供电线路

网友:
点流怎么么跑的

网友:
用电流表借电池极试试

网友:
看下风扇供电的来源哦

网友:
看电流怎么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