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乌龟管”杜绝返修之二修联想L430 附上亮机bios LCD-1MB 11248-4

楼主(2015-12-25):
      联想L430  版号  LCD-1MB  11248-4

   二修,目测动过CPU的乌龟管,CPU供电一个,集显供电一个,拿到手之后,先不要修,测试下CPU和内存,现在的同行流行,你们懂的

也没什么技术含量,考验焊接功夫,更换CPU芯片,和附属小芯片,8脚的,驱动集显

一切就绪之后,开机,0。7-0.8-0.68  重启一下,又是这个电流 不亮,测试集显不亮,这个时候不去查什么条件了,对自己的焊接绝对没问题,看下了BIOS也动过,直接问售后要了个bios 直接开刷。

附上BIOS

网友:
沙发留给自己,上面打错了一点,bios参数错误,导致我换完CPU供电,无集显供电,刷bios搞定

    祝各位同仁圣诞快乐,今天早点下班陪老婆或者女友,没有老婆的陪基友~~

  加分不扣自己的下载分,多多支持下!

网友:
发贴不容易,给你加分了,礼尚往来,我拿回一分,希望不过份

网友:
他出厂的时候是不是那里有问题为什么修了后就不会了

网友A:
楼主找的什么型号代替的乌龟壳啊。能不能说明一下

网友:
售后都能要到BIOS,果然厉害啊

网友:
我以前都是反过来焊的,还可以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心得。 还没试过这样的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的什么型号代替的乌龟壳啊。能不能说明一下

就普通主板上面的小MOS管子,建议用上管,新一点的料板都是小mos管了

网友:
跟售后关系不错,像我们只能自己找BIOS

网友(2016-05-19):
加电0.3掉电 不知道管用把

网友:
我遇到个 联想 L430 插电源,开机出LOGO,马上掉电,再开还是出LOGO就掉电,是不是乌龟壳不稳定呢?

网友:
我的死机,不知道是不是这问题.

网友(2017-09-19):
我都是一套上下管全改掉  貌似那个8脚的芯片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