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台联想维修

楼主(2015-12-25):
  • E420 不触发 电流0.01        待机有3V 5V    此机待机无3V 5V  触发后才有      D95280坏    换D95280解决
  • Y450 0.5 0.2左右掉电     显卡电源小板Q1 和8116L换完   电流上到1.几   可以跑码不亮   南桥发烫   换南桥解决
  • Y470大电流   公共点短路    烧机  电容短路     换完解决
  • 联想 B305大电流    电源接口附近   19V贴片电容短路  通病
  • 联想 B505一体机 报警   刷BIOS 解决 通病
  • 联想 CM430  滚动条死机   去光驱 能进系统   换光驱解决
  • 联想 E40  有警报 不显   外接花屏   显卡0774017  黑胶     重植亮机   但U温度80多  90多  会掉电       换散热器(E40  50的这个通病)
  • 联想 E40进水   待机0.14 能开机   拆机   网卡进水  EC进水  先清理  换EC(IT8502E) 手上没有  换8512E   待机正常0.02   网卡不能用 加焊 拖锡  网卡能用了  不定时黑屏   电流到0.8左右   再开能开   有时花屏  发现屏线有短路  换屏线解决
  • 联想 G470 不上电   待机电流0.01  按开关到0.02   刷EC BIOS无果    测待机 有3.3V 无5V   供电芯片为TPS51125A   测16PIN有5V    13PIN EN有1.25V    换TPS 51125 解决        TPS 51125A 与51125是可以代换的
  • 联想 G480 掉电)   不接内存不掉 电流 0.8左右     刷BIOS解决  通病之一
  • 联想 L412不亮   显卡为216-0728018(有黑胶) 加焊 不亮    换显卡  0.5掉电(1.5V短路)   取下显卡 依然短路    取背面显存  不短       重植   装上显卡    电流到1.8  2.0   外接花屏   内屏无显      重植另三个显存    亮机           (加焊时显存没保护好短路引起不亮 )
  • 联想 Z360 卡LOGO   测显卡供电PL10无电压    背面PR59坏  49K   此机双显卡  独显有问题会K LOGO
  • 联想 Z460 无法重启  不能保存BIOS   刷BIOS解决
  • 联想 Z475 时亮时不亮   进系统会黑屏 风扇在转  无U供电     换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ISL6267HRZ)  在测   经测试  OK        总结电源管理芯片引起的供电不稳定
  • 旭日410A 不亮  电流能上到1.多   外接有一条条竖线  GF-GO7300-N-A3显卡 换显卡
  • 联想B460不通电  无待机   拆机   19V正常   无3V  5V待机  对地阻值正常   TPS51123边有电阻R366烧   查图为100K   R367为249K 两电阻分压得到开启信号EN   换R366    待机电流0.02     开机正常    此机有通病为  无待机 (EC BIOS 易坏 )25LV010
  • 联想B460大电流   拆机  拆u36  u37 依旧短路    烧机烧不出   目测c689有轻微变色 摘下 公共点阻值变正常  上u36 u37 亮机
  • 联想B470 大电流    拆机  公共点对地0    烧机  CPU供电大电容有一个短    拆之   对地正常   上电  又短了    发现CPU供电龟壳铁管(PU4313  PU4312)  拆下上管 里面有烧痕 换完待机0.01   测机正常  通病
  • 联想C430A 到滚动条处死机    光驱坏引起
  • E430不上电 待机电流为0.03  有点大     无3 5V 待机电压     公共点短路       烧机  屏线边一电容短路   换完OK
  • 联想F41M 电流 0.8不动    拆机 发现时钟腐蚀   清理加焊
  • 联想G430 不触发.     电流0.01 无待机3V 5V  测公共点13.5 对地400多   待机芯片TPL51427   换6237  公共点变为19V   待机正常     开机正常
  • 联想G450AX  待机正常 上电 能到1.8多 掉到0.7  不亮    吹显卡无果    拆机   左边两个USB口坏 有一个 有短在一起   挑开换口 解决  此机通病U口易坏
  • 联想G455  电流1.3左右 不亮     刷BIOS  无果     换北桥0752001无果 (此机之前被换过桥  走了弯路)    测北桥供电 L701无电压   测供电上管无19V       飞线     亮机      开机过LOGO重启     刷回BIOS解决
  • G455不显   amd的北桥虚   重植解决(216-0752001)
  • 联想G460花屏   换屏线无果   换屏无果      拆机  发现南桥边有水痕    清理加焊小电阻 电容
  • 联想G460  外接正常 内屏不亮       屏线短路引起
  • 联想SL410电流0.3     测CPU 电压不正常        供电芯片是ISL6662A 条件满足 换ISL6262解决
  • 联想V360 待机0.008 不触发   无短路   EC BIOS   25L1605  128K   刷EC BIOS 解决
  • 联想Y450 1.几    有 跳变   测小板上PQ1 D有1.8V  S极0.3   换PQ1   1.8V出来    亮机
  • 联想Y450 电流0.1不上电    充电小板上 MAX8731AE  短路 换完待机0.002   解决
  • 联想Y450 开机到0.2掉电 还可再触发  显卡供电小板上Q1坏 换完解决  此板显卡VGA供电对地阻值001正常
  • 联想Y450无线网卡不能用   无线开头 和快捷键指示灯均没有反应  XP的操作系统   从网上下电源管理驱动解决  这是这一款的一个通病 在XP系统下  要装电源管理驱动  不然无线用不了  显示无法连接到网络
  • 联想Y460不上电  无待机    接电源 无3V 5V待机   测无公共点电压   PQ55 S极有19V  G极19V  D无输出   测充电芯片(ISL88731) 22脚有18.5V  21脚有5V 26脚2V  第13脚ACOK无电压  第2脚ACIN 1.8V 偏低  换88731(L412主板上的)  无果     电压还是1.8V  ACIN 由DCIN接两个电阻分压(PR207  PR208)   测PR208 一端有19V   换PR208 无果  换PR207  ACIN上升为3.1V 公 共点电压正常 待机电压正常  待机电流变为0.005 0.006左右     上电亮机   电池充放电正常  OK
  • 联想Z570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   屏的问题  LTN156AT16
  • 联想Y460
    适配器开不了机,电池能开,拆机 用电源 公共点无电压   P沟场管 D G 极有19V电压,S无,G由ISL88731A 13PIN的ACOK  控制      ISL88731 的22PIN有19V DCIN    21PIN 有5V 线性电压  26PIN 有5V供电    第2PIN ACIN 只有2.8V   正常要3.2V以上     换上MAX8731后    13ACOK有5V输出    有待机    不过电池充不了电   换ISL88731  电池正常充电    修复
    此机客户用了二月后 返修    有时能充电 有时不能  再换88731 无果    换4932无果(4914)   发现88731第22脚供电  时高时低 但相差不大     换之前10欧电阻解决 (变70多)

网友A:
这种记录,对通病特别有用,,,,,,,,,,

网友B:
联想修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C:
复制的贴也顶一下,给新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制的贴也顶一下,给新手看看吧

都亲手修的  当时有空用文本记的 发附件的话要大家分 才刚整理在一块  怎么能说是复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联想修的还是挺多的

是的 联想 HP  ASUS DELL ACER IBM修的多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记录,对通病特别有用,,,,,,,,,,

是的  之前记的 现在很少记了   给维修还不太熟的朋友看的   高手要的是图纸 或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 联想 HP  ASUS DELL ACER IBM修的多点

DEII跟ACER修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II跟ACER修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

嗯  相对是少点

网友E:
           我的一个z480 有时无显示,有时开机显示掉电 ,刷bios后客户用了一天拿回来再也不显示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  之前记的 现在很少记了   给维修还不太熟的朋友看的   高手要的是图纸 或BIOS

最初做维修时,喜欢记录,现在不记这个了,总是嫌麻烦,

网友F:
能告诉我这些机器是你大概用了多少时间修好的吗?

网友:
修这么多 真厉害啊

网友:
宝贵经验收藏了,感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初做维修时,喜欢记录,现在不记这个了,总是嫌麻烦,

维修刚开始的时候 都爱钻研 甚至废寝忘食  解决一个难题觉着有成就感   后来变成混口饭吃的工作   再后来就没多大意思了  都不愿和别人说是做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告诉我这些机器是你大概用了多少时间修好的吗?

之前记的   笔记本多的时候一天六七台   少则一两台 偶尔没有   主板修的多点 几万片是有的

网友:
过誉  跟大家一样 迅维一起成长的   论坛上学了很多  另外图纸BIOS都来这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一个z480 有时无显示,有时开机显示掉电 ,刷bios后客户用了一天拿回来再也不显示了, 不知 ...

bios芯片换下试试   Z480掉电 刷过BIOS好的    另外注意下CPU供电是不是稳定

网友(2016-12-18):
哇楼主牛逼  看来修好的楼主都有做笔记吧

网友:
楼主维修记录 的还真不少

网友:
哇楼主生意这么好 这个是几天的维修量

网友:
精华,宝典啊

网友:
修的好多呀

网友:
精彩的精华

网友:
维修记录都有的!!!

网友:
楼主联想小达人呀

网友(2017-02-10):
这些还是不错,我就是遇到难的发发贴

网友:
收下了 谢谢大神

网友:
楼主这个习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