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 无待机

楼主(2015-12-25):
k42jc 无待机  ,线性3.5v正常,电感3.5v无断开3vpg就有电压了,没有短路,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应该是通病,谁知道???

网友:
建议你先查一下待机电路

网友:
换待机芯片试下吧

网友A:
如果无开启就查开启信号
你都不测下?

网友B:
你别的都不查 查完再来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无开启就查开启信号
你都不测下?

现在是把bios拔掉就有3.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别的都不查 查完再来问

现在是把bios芯片拔了就有3.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无开启就查开启信号
你都不测下?

确实没有开启 ,enbl无电压,vsus_on无,没有思路啊

网友:
查查AC_IN_OC#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芯片坏导致 pg提前出来了

网友:
刷bios   加焊ec   更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