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tec联德 ATX250-12Z REV:D7R 全新工包电源,求助!!

楼主(2015-12-25):
发了两百多个Bestec联德 ATX250-12Z REV:D7R 全新工包电源有叁拾几个插在现在主流主板上,开机电源风扇能转,电源上的绿色指示灯闪烁或灭灯,主板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不能开机。但用在老主板上是正常的。打开里面用料非常好,几乎所有能在板子上测量的元件都没问题,电容也都没鼓包。。。。求助!!

网友:
电源标牌

电源上的标牌

网友A:
那你这电源不是新电源吧,,,是不是拆机很新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电源不是新电源吧,,,是不是拆机很新的呀

全新的,一点灰尘也没有,只是把20针改成24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一点灰尘也没有,只是把20针改成24针。。。

既然是新的,那就返呗,,自己不要动

网友:
电源没有发出OK信号 ,说明输出电压有问题,最可能就是带不动负载吧

网友A:
20针的电源,说明是早期的电源吧,功率可能小了点

网友C:
联德就是小品牌货,早些年还给他们送过料,实力就那样,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产品质量嘛,呵呵。。。。。

你的电源是N年前的库存货,不好说具体有什么问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德就是小品牌货,早些年还给他们送过料,实力就那样,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产品质量嘛,呵呵。。。。 ...

这个牌子电源,我看在工控机上还用呢,应当不错吧

网友:
PG产生电路原理不一致。
你可以让他们想想。怎么改动一两简单元件,可以做好。

网友:
唯一改动的地方就是20针改24针,是直接焊接上次的,连板子都没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针的电源,说明是早期的电源吧,功率可能小了点

300W的变压器,功率应该足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源做工不错,值得一修...........

问题是数量又多,有三十几个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数量又多,有三十几个呢。。。。

做工是还不错,可惜的是全是小功率配置,不客气地说,最大功率就180W---200W。

大电容缩水,变压器少一个,输出端的供电电感,供电电容也缩水,全是小规格的。线材也不怎么样

做工好不代表用料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工是还不错,可惜的是全是小功率配置,不客气地说,最大功率就180W---200W。

大电容缩水,变压器少 ...

单管正激拓扑电路,就只有两个变压器的,主变压器300W,,,,,

网友:
学习学习   楼主人才减少了  很会挣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管正激拓扑电路,就只有两个变压器的,主变压器300W,,,,,

支持一下,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管正激拓扑电路,就只有两个变压器的,主变压器300W,,,,,

ATX250-12Z REV:D7R------------------这是你这个电源上厂家自己标示的铭牌吧

那这个25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大的额定功率的意思,

现在什么东西都是够用就好,难道厂家真的对会给你配个300W的开关变压器????

厂家不想方设法的赚钱,那他还开什么工厂嘛,

内部偷工减料,外包装上铭牌信息作假,这些我们都要习以为常了

网友:
找个早期的P4主机来试下就知道好不好了,“笨4” 2.8G再带个显卡跑下游戏,如果能稳定跑3个钟就OK,不过我看12V的额定电流,估计就虚,可能奔3时代的主机就用着不错(5V和3.3V足够大电流)